[硬件] 显卡不装驱动,是否可能导致系统无法进入睡眠状态?

楼主(2024-02-24):
休眠是可以的,

但睡眠菜单是灰色的,
大家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么?

某笔记本不装显卡驱动无法睡眠,装了驱动就能睡眠了,
台式机也存在类似问题呢?

网友A:
对的,驱动必须装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的,驱动必须装全

不装显卡驱动,导致电脑无法睡眠,你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么?

网友:
笔记本台式机都一样,不装睡眠就是灰的

网友:
没驱动怎么唤醒,当然也就无法睡眠

网友(2025-05-21):
驱动必须装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