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新人,请教刚开始玩什么主控兼容性好。

楼主(2024-02-24):
如题,手上有几块60/90G固态 金泰克S350和瑞势的固态。求推荐 兼容性好的主控 U2 U3无所谓,练手。

楼主:
焊接方式无所谓,TSOP和GBA的都有

网友:
一芯FC3379最好 然后安国 芯邦

网友:
慧荣sm3257   sm3267都蛮好的,

网友:
bga封装sm3267或3281
tsop封装au6989

网友:
安国/一芯/芯邦,这几个兼容性比较好

网友A:
LZ的“兼容性”是指什么兼容性?

1、如果是指做启动盘、启动成功率高,USB2.0的选SMI 325X、群联UP10/UP12。
这几个遵从规范程度较高,另外,固件还没想着给玩家出难题,所以容易玩。
USB3.0的SMI3267,主打稳定。

2、如果是指对垃圾片、黑片的支持好,那安国AU69XX,号称全球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的“兼容性”是指什么兼容性?

1、如果是指做启动盘、启动成功率高,USB2.0的选SMI 325X、群联UP10/UP12 ...

多谢指导,主要是黑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指导,主要是黑片

FC3379,对黑片也友好。但有大头和小头之分,大头支持4CE,小头只支持1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