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大家推荐个小屏洋垃圾手机

楼主(2024-02-24):
我的还是LG G6 Verizon定制版VS988刷的US997,现在有几个问题:

1.电池不禁用了
2.存储不太够了
3.不支持VOLTE,过年回乡镇根本打不了电话

大家推荐个洋垃圾呗,小屏就好,大屏实在感觉不咋样,存储有个128G就行,没那么大追求,毕竟不玩DY这些垃圾货,当然WX这垃圾没法不用

网友A:
小屏苹果的se 不追求性能2代就可以了

网友:
小米6 钉子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屏苹果的se 不追求性能2代就可以了

补充下,水果不考虑,习惯用安卓了,另外不考虑曲面屏...

网友B:
我在用lg g7韩版我是移动,信号方面也很不好,在室内打不出电话接不到电话,好在现在基本是微信联系,我的g7手机有volte选项,但信号还是不好

网友:
我的小米6感觉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用lg g7韩版我是移动,信号方面也很不好,在室内打不出电话接不到电话,好在现在基本是微信联系,我的g ...

你这么说地话我都想去买个4G功能机了,百十块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充下,水果不考虑,习惯用安卓了,另外不考虑曲面屏...

想用久只有水果,因为系统能支持app流畅运行,安卓的话米8se,可以刷系统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么说地话我都想去买个4G功能机了,百十块解决问题...

不知道刷机能不能解决,我是韩版原系统

网友:
我的VIVO  S6很好用。

网友:
二手机推荐摩托罗拉的edgespro 870处理器价格大概800左右,也可以选择888CPU的二手机,价格差不多  全新机器推荐真我GT5和GT5PRO 性价比神机

楼主:
咋都是大屏的,小屏都没了?

网友:
NOKIA 诺基亚新105 全网通手机,黑色版本仅售189元!

网友:
信号方面也很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么说地话我都想去买个4G功能机了,百十块解决问题...

想便宜就买解锁BL后的小米5,也是百十块,骁龙820+5寸LCD小屏,支持VoLTE并可自行破解部分频段,后盖是扣上去的,自行换电池很方便。

网友:
洋垃圾现在贩子很少有只能找个人的吧?可以去香港看看。

网友:
水果6s,注意是带s的。

网友:
小屏绝迹了

网友:
水果6s可以

网友:
可以看看日本的洋垃圾,比如夏普的R2,骁龙845,5.2寸屏,还有R3 骁龙855 6.2寸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