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优利德UT61E主控坏

楼主(2024-02-25):
昨晚,想玩玩数据采集,拿出来放了半年的UT61E。一开机,屏幕直接没有显示,胡乱转动挡位开关,有的挡位能开机,但是挡位完全对不上。后来跳过3V的LDO直接给主控上电3V的外接电源,工作电流约200mA,主控发热。很显然,主控挂了。

高度怀疑,LDO上电瞬间,输出电压高,烧坏了主控。

网友:
铲屎换芯走一波

网友:
也不一定就一路供电啊,要是多路供电的话也会不正常啊

网友:
会折腾就自己动手,不然返厂简单方便

网友:
处理的太草率,说不定是直接供电烧坏的主控。另外电源部分的电容啥的也最好检查一下。

网友A:
最讨厌遇到的事,平时用不上吃灰,着急用的时候不是不好用就是坏的

网友:
LDO风险这么大?

网友:
3V电源输出不稳定?

网友:
电源好好查一查!

网友:
同意五楼的分析,应该是先拨盘接触不良,直接供电不慎烧芯。61e是浮动供电,输入9V被分批为稳压的-3V给芯片供电和+6V给AD737和蜂鸣电路,红外电路供电。

网友:
直接3V应该限定下电流。。

网友:
UT61E主控可不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讨厌遇到的事,平时用不上吃灰,着急用的时候不是不好用就是坏的

此所谓:关键时刻掉链子!

网友:
这么脆弱?还不如我的890

网友: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可以找到理由安慰自己了

网友:
换个新的吧

网友:
换个新的更快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