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简单拆解K2P的A2版本USB外接口已经标出来了。

楼主(2024-02-25):
简单拆解K2P的A2版本USB外接口已经标出来了。

如题,这个都被人玩烂了,收了丢家里吃灰。。只为信仰。。
收到的两个K2P,都是边缘这个胶带不撕,为何啊?

商家统货收的,所以有点划痕很正常

背面,很干净

揭开上面的脚垫卸下螺丝即可撬开底盖

K2P 的A2系列

正面图,果真如传说的一样,无线WiFi芯片没有屏蔽罩

其他区域不变,就是电源电路如K2系列一样,精简了一路

查了一下,要外接USB口就这里的焊点,镊子分别指向两处,分别两个焊点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装起来继续吃灰

至于如何区分A1 A2,电源口这边,2A的就是A1,1.5A的就是A2

至于区分A系列和B系列,不解释。

网友A:
不知还有谁没取回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还有谁没取回钱的

这个应该多了吧

网友:
要不回来钱的人估计不会少

网友:
我还有好几千在里面哈哈

网友B:
当年没上船到底是辛运呢还是幸运呢

网友:
收了不用浪费

网友:
赔信这名字就是赤裸裸的意图

网友:
质量还是不错的,被玩坏了

网友:
东西还在钱没了

网友:
錢不錢的無所謂,k2p真的做工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年没上船到底是辛运呢还是幸运呢

前两趟没上车是否有点遗憾?

网友:
做工还行,就是跑路了。

网友:
我就上了  1 的车。当时2   3都忍住了,怕翻车。。

网友:
看到头像还以为是大法师

网友:
瞎说,中间那个就是无线,咋叫没屏蔽罩,裸着的那几颗黑豆是是外置功放芯片...

网友:
几千块钱换了个路由器。。。

网友:
USB口的焊点是直接焊线就能用么

网友:
公司让你们薅没了

网友:
历经沧桑的路由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