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技嘉显卡760GTX拆解

楼主(2024-02-25):
技嘉显卡760GTX拆解,某鱼二手,功能正常,功耗180W,冬天玩玩可以。价格120.

拆了洗洗。

网友:
看成色还可以啊,就是功耗高点。

网友:
功耗有点高,电源要好

网友A:
你不会把板子也洗了吧?那是高科技活。我只敢洗洗风扇和散热片

网友:
标签都皱成这样了,水洗过呀。

网友:
功能正常就好,成色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不会把板子也洗了吧?那是高科技活。我只敢洗洗风扇和散热片

其实板子水洗也没事,只要及时烘干就行了。

网友:
功耗太大呀!

网友:
这货水洗 放暖气片上 好使

网友:
冰箱冻一冻,

网友:
功耗大玩不来

网友:
可以提高一下焊接手艺。

网友:
760GTX的性能已经不够用了

网友:
清理的挺干净啊

网友:
功耗大性能却一般,谁叫他重在便宜呢!

网友:
主板显卡我一般也是水洗

网友:
散热片也挺大的,功耗应该是不小。

网友:
功率不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