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有人知道这个德国收音头后面的天线接口怎么接线?Telefunken STT1

楼主(2024-02-25):
我只知道同轴孔是插fm天线的。这个德国德律风根收音头stt1是有调频、中波和短波功能的,那么中短波的天线如何插呢,有人看得懂后面的孔是干啥用的么?

网友:
电子管?没看到里面,可惜。

网友:
左边是输出,中间是接天线的,右边是一个接地的标志。用车机的那个天线插头试试。

网友:
中间是FM 右边AM

网友:
圆孔插75欧同轴插头,竖小孔可能是插300欧扁平馈线。

网友:
后面板配不上前面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