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把年纪十来岁的旧有骨雨刷找出来换了个胶条

楼主(2024-02-25):
奇瑞的E3,车有十来岁了,六七万公里,车除了换易损件,还没有修过。

太穷了,把原装雨刷请出来,换了个胶条,方法很简单,拼多买的时候会介绍方法。
就是注意尺寸。

网友A:
奇瑞车只要不碰,开个十年没问题,只是时间长了车会生锈,到处生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奇瑞车只要不碰,开个十年没问题,只是时间长了车会生锈,到处生锈。

生锈是国产通病吧?

-----------------

网友:
我感觉这种铁架雨刮比纯胶条的好用

网友:
我也是换胶条不换骨架,但是时间长了骨架还是会变形刮不干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生锈是国产通病吧?

-----------------

不是通病,是良心的泯灭,故意防腐处理偷工减料,看看进口车,哪怕是合资车,也不会无缘无故的从里面锈出来,作为华夏人,我们的人品差异太大,在全民向钱看的时代,谁顾你一个普通老百姓的平常生活是否糟心,日本军国主义确实可恨,同样是养薅羊毛的老百姓,那些日常生活用品,那质量与我们天壤之别,普普通通的一辆自行车,全不锈钢,带自发电,声光警示是标配,为什么,因为管理层重视,罚款那是相当狠,导致本土消费的各种产品质量真好,反观我们的管理层,虽然不是全部如此,但大部分都没尽职尽责,与商家有没有暗箱操作,谁知道呢,反正产品监督非常不给力,假货,烂货,添加剂食品,无法用文字表诉,够了!它们吃特供,我们吃添加剂,转基因,断子绝孙的事天下皆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通病,是良心的泯灭,故意防腐处理偷工减料,看看进口车,哪怕是合资车,也不会无缘无故的从里面锈出 ...

开门,查水表!

===========

网友:
我的瑞虎3,换的骨架也坏掉了,13年了,的确有点锈,因为之前从虎友那儿知道易锈部位,提前抹了黄油还真管用,至今看着还过得去

网友:
换个胶条就能起死回生了,挺好的

E3这车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生锈是国产通病吧?

-----------------

没什么通病,我的十来年了,从来都是放在户外,没生锈。五万多的车,值了。

网友:
奇瑞的E3还真不错

网友:
我的标致307,2012年买的,没有停车库都是停室外的,风吹雨淋,油漆刮了也不去补漆,也没有生锈。

网友:
我是一直换胶条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通病,是良心的泯灭,故意防腐处理偷工减料,看看进口车,哪怕是合资车,也不会无缘无故的从里面锈出 ...

主要还是抵挡车的问题,成本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生锈是国产通病吧?

-----------------

说好听是进行成本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奇瑞车只要不碰,开个十年没问题,只是时间长了车会生锈,到处生锈。

看地方,还有环境,我一台奇瑞A5今年第15年了,除了后保险杠几个固定杆锈了,其他地方基本没啥,换过前后保险杠,右侧面被摩托车及汽车刮过,左侧面被帕萨特及特斯拉干过。但是我有个亲戚的旗云2才5年就被迫换车了,他们自己不懂保养,都听所谓熟人维修店的,我那亲戚原来在一汽的4S店干过几个月。她那车估计用的保养材料都是高价的垃圾!她的车左侧两个轮毂边缘及轮胎侧面被磕碰割裂的惨不忍睹所谓的熟人居然见到都给他说没事!后面她到处说国产车很垃圾,然后有次又这样说了,我怂她一句我的奇瑞比你买的早,发动机型号一样的,里程数比你高,现在还开的好好的!然后她就不说了,那家伙最后买了一个迈腾,不懂过两年会不会再说大众的坏话

网友:
人开的第一辆车是大众,非常牛,副驾驶座位前面锈穿可以看到路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通病,是良心的泯灭,故意防腐处理偷工减料,看看进口车,哪怕是合资车,也不会无缘无故的从里面锈出 ...

关键还不能说,一说就被贴上不爱g的标签,永远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操作。。。

网友:
原车的龙骨专车专用贴合度也好。。。。

网友:
换了胶条 又是一条好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