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40hs打lol驱动超时/掉驱动

楼主(2024-02-25):
机械师笔记本,b站搜了下别的牌子的7840或者别的配置都有类似情况。
具体情况:游戏三到五分钟,屏幕一黑,过十秒钟左右画面又恢复,windows提示重置驱动,amd提示驱动超时。

试过无效对策:重装win10/win11,笔记本官网ome驱动,win11自动更新驱动,amd官网驱动,专用显存设置2g,游戏设置dx9.0。

有效但受限方法:
1.拔掉笔记本电源,用内置电池,这样就不会掉驱动。但是内置电源玩不流畅,帧率不稳定。
2.amd驱动开启hypr-rx,开启后不会掉驱动,但是帧率会锁80-90帧。

网友A:
有没有试过低版本驱动?
从你的描述来看,有可能不是驱动问题

网友:
不排除是新上市的,驱动还没完善...

网友:
这个毛病很奇怪

网友:
反正就是不出全力没事,出全力就要歇歇

网友B:
AFMF关了试试,电池模式可能这个没有生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试过低版本驱动?
从你的描述来看,有可能不是驱动问题

打了ome驱动,禁止windows,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AFMF关了试试,电池模式可能这个没有生效

这个关了,帧数上去了,但是会掉驱动。

网友:
不懂,还是帮楼主顶一下帖子别沉。

网友:
一模一样的问题,唉

网友:
我是wow魔兽世界怀旧

网友:
过来学习了,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