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记饮水机电源维修

楼主(2024-02-25):
春节老家饮水机坏了,只带万用表及烙铁,通过初步排查,低压端整流管坏了,没配件把主板拆了带回修理,更换二极管仍然无输出,由于主板电源芯片为ob2500外围电路不复杂,逐一排查外围也没发现其他零件损坏,网上邮购直接更换,更换时引脚虚焊,也排查了好一阵子,这种类型饮水机电源遇到坏了一般我都是弄一个12V电源嫁接,上图。

网友A:
维修插座很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维修插座很专业!

将就电源插口,将另一口做成了可调电源。

网友:
我的维修插座

网友:
能修的都是乐趣

楼主:
工作台非常整洁,赞一个,维修插座加了调压和隔离,非常不错。

网友:
有维修插座的人都不简单!

网友:
引用 楼主:
工作台非常整洁,赞一个,维修插座加了调压和隔离,非常不错。

整洁是为了拍照,平时99%的时间是杂乱的

网友:
有可能是电源芯片坏了

网友:
如果目测没有问题,就只能挨个检测各类元器件的好坏。

网友:
工桌台不错啊,,,,,

网友:
维修插座加了调压和隔离,非常不错

网友:
有维修插座的人都是高手!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多好啊。

网友B:
随便找一个12伏的电源,接上线就行,原板子也很好修的。

网友:
楼主习惯很好啊,整洁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随便找一个12伏的电源,接上线就行,原板子也很好修的。

嗯是的,原来坏了一台就是架接一个12V电源

楼主(2024-04-04):
今天回老家把电源装回,满血复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