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手机有删不掉的文件时

楼主(2024-02-25):
有没有和我一样的朋友,经常在网上下载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前几天又碰到两个无法删除的文件和文件夹,上电脑也搞不定。如果安装第三方的所谓清理软件,搞不好这个清理软件本身就是个流氓软件,那就更难搞了。突然想起以前用过的一个方法,就是把这个文件或者文件夹移入酷安的目录下,然后卸载酷安就可以了,我用的是红米手机,es管理器,酷安的目录android>media>com.coolapk.market,最后一个就是酷安的目录,可能有别的手机目录位置不一样,不知道具体位置的,可以用文件管理来搜索com.coolapk.market这个目录。好了,小伎俩在大师面前不值一提,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大家也可以交流。

网友:
酷安是什么?

网友:
很多文件是英文的自己看不懂不敢随便删除网上翻译也麻烦也就不管了。

网友:
很多文件是英文的自己看不懂不敢随便删除网上翻译也麻烦也就不管了。
都是这样啊

网友A:
安装一个清理程序“HiBit Uninstaller”安卓版即可,功能很强大,软件很干净。我的电脑上一直用这个软件,我的手机上没有安装,因为我的手机不需要。

网友:
想法root,上RE。

网友:
手机自带的,删不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安装一个清理程序“HiBit Uninstaller”安卓版即可,功能很强大,软件很干净。我的电脑上一直用这个软件, ...

这个卸载软件很棒

网友:
我都是用设置里的复位功能,就能将所有的安装应用软件删除了呀。

网友B:
如果是手机出厂自带的,是删不掉的,这个就象是牛皮癣一样。

网友:
现在手机内存都很大,有啥文件都不关注了

网友C:
我的手机基本不下载乱七八糟的东西,看新闻用手机自带的浏览器去各大门户网站看,所以不需要下载头条之类的APP,看短视频用微信、淘宝APP,没用过抖音 火山 快手,看电影电视剧要不在电视机上,要不在电脑上,从来不在手机上看,所以手机上没有视频播放软件,听歌用手机自带APP,其它的就是自己下载的常用的百度导航地图、支付宝、QQ、天翼云盘 、 有道云笔记 万能遥控器、189邮箱、看本地电子书的一个软件AIReader,云闪付和几个银行的APP,再其它就是系统自带软件,不玩游戏,其它就没什么东西了,手机垃圾清理隔一段时间交给自带的手机管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手机基本不下载乱七八糟的东西,看新闻用手机自带的浏览器去各大门户网站看,所以不需要下载头条之类的 ...

我是经常下电影和歌曲的,有时候会碰到一些流氓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手机出厂自带的,是删不掉的,这个就象是牛皮癣一样。

用迅雷在网上下的文件,还没下完,感觉手机很卡,想把这个删掉,一删才知道是这文件搞的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