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功放呼呼声维修请教

楼主(2024-02-25):
有个蓝牙桌面小功放,2.1输出,左右声道没问题,低音炮输出开3/5分钟后会出现风声一样呼呼叫,出现异响的同时似乎没有正常输出声音(或听不到),调整电位器音量有变化但还是呼呼声,把输出拔了过一会插回去就没了,正常出声,再等一会又有呼呼声了。

电子小白,求教如何维修。

里面是3路对管的,好像是东芝的,但不是5198+1941/5200+1943,是另外的数字,拆过一次忘了,可能发热较大因为有风扇,会是和热有关吗?

网友:
Pair A1941 + C5198 10A 200V Amplifier Silicon Transistor,2SC5200.  1. TOSHIBA Transistor Silicon NPN Triple Diffused Type ... IC = 50 mA, IB = 0. 230. ―. ―. V. hFE (1). (Note). VCE = 5 V, IC = 1 A. 2SC5200 2SA1943 TO-3P Audio Amplifier

网友A:
电源有问题吧,好像以前遇到过,考虑换个笔记本的正品电源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有问题吧,好像以前遇到过,考虑换个笔记本的正品电源试试。

不是分体电源的,里面是个环牛还是方牛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分体电源的,里面是个环牛还是方牛忘了

有没有功率表,测一下播放跟没播放中电流是多少。。以前玩音箱有遇到过一次,是因为里面被我弄短路了,最后彻底不出声,当时症状也是一开始正常,后面呼呼声后,然后功放芯片就坏了,买了一个换了就正常了。

网友:
一般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B:
音量关最小还有没呢?
两个声道都一样?

网友:
检查一下输出端的电容器是不是有问题了

网友C:
怎么也得上个内部电路照片啊

网友D:
调整音量呼呼声大小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调整音量呼呼声大小变吗?

没有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音量关最小还有没呢?
两个声道都一样?

关最小还有,左右没问题,sub woofer是单声道输出,这路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也得上个内部电路照片啊

等有空了去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功率表,测一下播放跟没播放中电流是多少。。以前玩音箱有遇到过一次,是因为里面被我弄短路了,最 ...

没有功率表,只有万用表

我把低音炮拔了,过一会插回去试可以正常输出低音的哦,这样也是电源问题吗?

网友(2024-03-28):
虚焊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