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红米k50至尊版(Ultra)扩容18G运行内存

楼主(2024-02-25):
最近闲得没事干,就想着把手机运存从12G扩容成18G,顺带把后台留存率搞得更好点。

由于高通机子扩容运行内存需要清除ddr分区,而我没有米皮编程器,外加也没有拆除字库的技术,因此剩下的路数就是用国外的9008授权刷机工具清除ddr分区或者手机root后使用分区工具刷入空白的ddr.img文件。(刚好在谷歌上也找到个大佬扩容lg v50的,和我差不多路数。https://www.lxtend.com/lg-v500m-modify-ram/)

做好了计划后,买好材料开干。抖音学习了一下翘运存技巧。

↑高温胶带把周边地方围起来,避免影响其它元器件

300度 100风力预热45s左右
然后 400度 100风力 加热2分钟左右,使用蚂蚁昕10块买的一套刀具翘下运存(最好砂纸打磨,因为我把SOC表皮挂破了,幸亏没事)
然后就是烙铁+中温锡拖一下焊盘,再焊油+吸锡带拖平,然后洗板水清洗。
然后400度 100风力预热10s SOC表面,涂上一圈焊油,放上买的18G运存,对准四个金色标记点,吹1分钟左右(期间会因为焊油的缘故动一下,需要镊子推回去对准标记点),然后等焊油冒出来,多吹10s左右,镊子轻轻推动,有回弹说明焊接好了。
等待主板自行冷却,装机。

↑扩容18G完成图

↑叠加个散热,日后性能释放稳定时间更长

然后等一分钟左右开机,就变成18G运存了。

↑手机app检测

↑跑一下20圈的3Dmark

补充内容 (2024-3-9 21:11):
吹运行内存温度应该高点的,450℃都可以。400有点低了,手工好350摄氏度也可以

补充内容 (2024-3-16 14:05):
使用400 80预热30s,然后500度再吹30s拿镊子就能拿下来运存了。

补充内容 (2024-3-16 14:06):
刷入空白ddr分区方式扩容18G,必须要在澎湃系统下才行,miui 13/14 系统不行,不开机。9008刷机后倒是可以在13/14 系统开机

网友:
运存增加耗电也会增加吧?

网友:
高手啊 手机原来内存多大

网友:
我想把我的8G运存升级到128G!

网友:
运存上去了,CPU没上去的话多出来的也是溢出啊。。
我的小米10s,当时买的顶配256+12,感觉程序开多了没变化。。
我老婆的红米12note tubro 1T+16G,现在感觉很流畅,听说开放了澎湃系统,等着更新。。
我的换完电池后误触升级了系统,现在也升级到顶格等澎湃系统

网友:
这是高手,不是我等就能换个电池之流。

网友:
这条回复就是用k50至尊版,大佬技术牛掰

网友:
感觉还是直接换新比较好,这个真的需要技术。

网友:
这个操作非常硬核

网友:
这技术不去修手机可惜了。

网友:
高手啊,这也能弄。

网友:
高手。这也可以

网友:
还在用8g的路过。。。。

网友:
有想法不敢弄。

网友:
这不是一般牛了..

网友:
能搞芯片的就是大佬

网友:
k60行不行啊?默认配置是12+512.cpu是第一代骁龙8+移动平台

网友:
这绝对是技术高手,能扩内存是相当厉害了。

网友:
大神啊!!!!!个人没那个技术,不敢弄,学习经验就行了。谢谢分享,楼主辛苦了

网友:
最近闲得没事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