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十五晚上自家的电压居然能低到167V

楼主(2024-02-25):
前段时间自己买了个电压表,用于检测自家的电压数值。顺便也拆开看了看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31860-1-1.html

用了一段时间后自己有偶尔记录一下电压的习惯了。昨天晚上是正月十五,由于自己住的地方最近下雪,天气寒冷。晚上可能会有很多住户开空调造成电压降低。由于以前电压低的时候也就在180--200左右,也不碍什么大的事情。但没想到昨晚上居然降的这么厉害,导致自己屋里的白织灯几乎完全不亮了。。这时候自己瞟了一眼电压表,好吧!居然降到了167V。。于是赶紧录一段视频和拍几张照片留做纪念,然后把家中不必要的电器关一下。

这是刚开始安装那会

被一些网友说什么指针表不如数显的,于是自己又买了个数显的。这两条细的电线就是数显表的电源,这时候还没接。

白天的电压算是正常,230V左右。

晚上的电压 200V

数显表头接入后的电压指示,能看出两者有一定的误差。但实际上也不算误差,因为指针表需要在正前方水平直视读数。

昨晚上的电压,降到了167V。这个电压从晚上8点到10点30维持了2个多小时,直到11点后才恢复到200V。。

网友A:
这个也太低了,应该报供电部门查找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也太低了,应该报供电部门查找原因。

没办法,这里是农村。从杆到电表的线是16--25的铝线,并且还有接头。然后再经过电表到用户。你要是和农电工讲这个的话他们会把你骂。有电用就不错了,反正这边表箱烧的不在少数,不烧绝对不换。很多农村房屋的屋山头都有因为电表烧毁造成的黑乎乎一片污渍。

网友B:
这个在用电高峰很常见的,我一朋友修家电的,经常接到空调不好上门发现是电压太低不工作,然后卖个稳压器,也能小赚一笔

网友:
刚看以为是挂钟

网友C:
变压器小还少,导致超负荷或你家离变压器远,都会造成电压低

网友:
这段时间全国大范围降温,卖羽绒服的、卖电暖器的都赢麻了。

网友D:
你这农村不知道是那里,我家农村隔几年就换线,现在村里线像脚趾头这样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压器小还少,导致超负荷或你家离变压器远,都会造成电压低

以前是一个村1个变压器,我那村子260户人,变压器1个250kva的。现在上了4个杆变。我怀疑电压低是因为从主线到表的线太细了。因为这段线从1个变压器那会就没换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农村不知道是那里,我家农村隔几年就换线,现在村里线像脚趾头这样大 ...

我这的农电工懒,这个市都没钱了,6--7年没更新线路了。

网友:
有个表看看电压挺好,这个大表一般工厂的配电室里有。

网友E:
其实还是变压器容量太小的缘故。
许多年前,老家那边还没旧村改造的时候,村里某大户嫌弃电压不稳,自己掏钱装个变压器,临近的村民都受益,家家的电压都超240V,也没听说谁家电压不稳,带不起来什么设备

网友:
就只关心一个问题,这种情况下,对家用电器的影响吗?如果有的话,影响大不?

网友:
我这电压长期在230-240V之间街线十多年没换过

网友F:
还在用白炽灯,换成LED灯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还是变压器容量太小的缘故。
许多年前,老家那边还没旧村改造的时候,村里某大户嫌弃电压不稳,自己掏 ...

某人为了xx修桥,被勒令拆除并罚款。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在用白炽灯,换成LED灯省电。

现在用白炽灯是享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在用电高峰很常见的,我一朋友修家电的,经常接到空调不好上门发现是电压太低不工作,然后卖个稳压器, ...

空调功率这么大用的稳压器价格一定很高吧!特别是客厅的柜式空调一般都是几千瓦的功率开了电辅热功率更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的农电工懒,这个市都没钱了,6--7年没更新线路了。

地方财政没钱了,9菜们忍一忍吧。
  地主家的钱还要援助巴基斯坦、援助柬埔寨、援助非洲……锅里边的9菜们忍一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