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灯!灯灯灯-维修一盏只能微亮的三色遥控吸顶灯

楼主(2024-02-25):
2月25日娃要开学报道了,于是2月21日就从新疆启程了,返回时买的卧铺火车,一路晃悠在23日晚上回杭州了,24日晚上,小房间的灯闪了一下之后就只剩一点点亮了。

看起来像极了线路烧了只剩一点好的,而且不像是整个串联的那种,串联的话就不会有亮的了。

今天有空,盘它!
拆开一看,果然烧了,都烧断了

这个简单,做个减法,切除这一段就行,反正有余量

临时接上测试,不出意料的亮了

顺便测试一下功率,这个功率挺出乎我意料之外

白光和暖光功率都差不多是26W左右

修好了就装起来吧,接头处打胶固定

装柔光罩

两部分合体

这个亚克力罩做工真差

修理修理毛刺装回去,再测试一下

这个灯的夜灯模式必须要遥控器才能调出来,通过开关只能调出白光,暖光和混合光,使用上有点不便。
最近跟灯杠上了,我是不是光明使?

网友:
这种软性灯带要贴着才行,不然散热很差坏的快

网友:
怎么烧成这个熊样?短路了吗?直接跳掉不太好,灯珠减少会造成电流和功率变大,散热又不好,会坏得快

网友:
绝对的光明使者

网友:
没错,灯条不能悬空,最好用导热胶沾到外壳上才耐用。

网友A:
下次要拆的灯外形像叠加的三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次要拆的灯外形像叠加的三角

你是说这个灯吗?

网友:
LED最怕热,散热做好了合理电流内,非常耐用的

网友:
这个应该是破损烧掉了。。。安装时候就受损了。。。

这个是全都串联的,只不过每一段都有回程线,一小段量应该只是凑巧了。。。
那种并联灯带是每一段都有限流电阻的。。。

功率不小,只要用通用配件,都好维修的。。。
现在灯具越小众越有设计感,越少见,越贵。。。

网友:
我家的  暖白 白  暖白+白 三色的  出了问题 了 也得搞搞 ,想直接换灯条,但是没有怪合适的

网友B:
前两天女租客反映有两盏吸顶灯坏了,一盏双色遥控的就是微亮,估计也是灯珠问题;另一盏是闪烁,应该是滤波电容失效了。准备明天去看看。

网友:
接头处的胶像是热熔胶,感觉外壳热了以后会软化的。

网友C:
换了坏的灯珠,看着难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两天女租客反映有两盏吸顶灯坏了,一盏双色遥控的就是微亮,估计也是灯珠问题;另一盏是闪烁,应该是滤波 ...

女租客还要过两天才过去处理啊~这不是应该立马过去处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了坏的灯珠,看着难受啊

坏的那一段剪掉了。

网友D:
50多W灯功率不低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50多W灯功率不低啊

白光+暖光是53W,单独白光或者暖光是26W。

网友:
功率这么大啊。50多个W.

网友:
50多瓦,应该非常亮吧。

网友:
灯造型挺漂 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