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翼网关插U盘无法连接

楼主(2024-02-25):
HS8145C5这个华为光猫插入U盘,登录系统能看到U盘,但是在电脑上面连接账号密码错误,登录光猫的账号密码不对,这是什么情况,各种用户名密码试了都不行,论坛大神请指教一下

网友:
光猫的账号密码一般来说,安装光猫的都会更改,可以联系安装员提供。

网友:
现在好像是动态密码,不是底下标签那个

网友:
你是想用电脑共享u盘里的文件?
光猫里面应该有单独设置共享的地方里面应该有设置ftp密码的   这个密码不是光猫的登录密码

网友:
也想利用这个功能

网友:
这类账号密码需要单独设置
默认用户密码鬼知道是什么
如果web里设置的无法连接那么就只能自己破解超级密码之后telnet进去改了

网友:
左下角有个匿名登录选项,匿名试试。

网友:
天翼网关插U盘,,你想让他做充电接口慢充还可以(5V0.5A输出),用做他用,难!

网友:
密码不是登录密码

网友:
谢谢分享,现在的宽带,密码还分级

网友:
不是光猫登录密码,应该需要另外设置,你到“存储管理”里看一下。

网友:
光猫分超级管理员和用户的。一般只给我们普通密码。有些可以给超级密码

网友(2024-03-26):
好像只能ftp还是什么功能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