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配插头,型号如何表达?

楼主(2024-02-25):
不懂就问,插头见过,不会描述,不会表达

谢谢

网友A:
2.54MM间距,,可以购杜邦线

网友B:
  xh2.54端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xh2.54端子

您是科班出身,功底深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4MM间距,,可以购杜邦线

你是黑猫白猫学派

网友:
图上看不出间距,也可能是3.96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是黑猫白猫学派

2.54排线,2P,3P,淘糊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4排线,2P,3P,淘糊找

没关系啦,咱们是一个学派
管它白猫黑猫,插上杜邦线插头
解决问题,就是好猫

网友:
我是进来学习的

网友C:
试试x宝app的拍照搜索功能,很简单啊。
1,app右上角点相机图标

2,尽量让欲搜索物品占满屏幕,提高命中率。

3,一般淘宝有售的都能查个八九不离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试x宝app的拍照搜索功能,很简单啊。
1,app右上角点相机图标

你好聪明,你太善于利用高科技了,致敬

网友:
坛内高手如云,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