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想入四位半的万用表有什么推荐的吗?

楼主(2024-02-25):
想入四位半的万用表有什么推荐的吗?众仪的有哪些推荐的?预算有限

网友A:
众仪219  100左右  不过为啥要四位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众仪219  100左右  不过为啥要四位半?

看着牛B,高端、大气、上档次!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着牛B,高端、大气、上档次!

直接上F289,

网友:
86E,中国空间站也用它

网友:
如果愿意花时间而且有能力鉴别,二手287是个不错的选择。

但是新表的话,就看口碑选吧。

网友:
俺有四位半的胜利Vc9806 VC930F 滨江9923B感觉吧!不好用

网友:
选好了吗,我也想入一个。

网友:
一般如果确有4位半需求的不太可能不了解仪器的特性。楼主如果不是有明确的需求还是先搞块实用的为上。众仪的不建议

网友:
四位半性价比高的且好用的众仪ZT-303

网友:
加点钱上5位半的,特别高大上
其实还是看个人用途,楼主不说用途大家没办法从实用角度推荐

网友:
UT39E+,我感觉不错

网友:
不实用,不是搞精密维修的

网友:
FLUKE 187/87v,BRYMEN BM869s

网友:
优利德UT61E+

网友:
UT61E+吧,这个价位口碑最好的选择,

网友:
怎么高精度就是腕表人根本不是干活的人?

网友:
其实现在的手持DMM没啥挑的,,,老美的289 ,东瀛4282。。就这两款是主力。。第二梯队的还有共立,横河,凯世,是德新款的4位半。。。
还有些杂7杂8的牌子,还有些老古董不建议。。。

既然你选了怪牌,那你就的接受它的怪脾气。4不4位半就无所谓了。。。比如修神州号火箭发动机的传感器通断,这类定性的东西,我用一个电灯泡一节干电池就可以修好了。。。
倘若你要定标10V基准简单吧?要求也不高就小数点后面第10位而已,很显然你就是把中国的所有北大,清华,科技大学,教授,专家赶来都没办法的。这个是定量的东西。
这就是道理有些日常有些很长见的东西每提高一点就需要付出艰巨的代价。就些看似很伟大的事,其实一头猪都能轻而易举的办到,比如发动战争只要把猪送上帝皇的宝座即可实现。

网友:
胜利9806也能胜任,100多点

网友:
预算有限就别四位半啦,胜利86D也可以了6000显示,前段时间5块钱搞了一台战损版!使用感受不错,感觉比单片机表好用!个人感觉!新的也就100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