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解MIKROTIK HAP AC2 D52G-5HACD2HND路由器

楼主(2024-02-25):
拆一个 进水损坏的的mikrotik路由器HAP AC2 D52G-5HACD2HND

外壳有些氧化,电路板有些生锈............

散热器已经氧化

USB表面生锈,里面接触点还是好的

背面生锈情况比较轻,不算严重

散热器下面 电路完好,没有锈蚀的情况..........

网友:
散热看着不错

网友:
散热片竟然通过PCB去散芯片的热。。。 不过这样也是个好办法 顺便把几个功放的热也给散了     应该是4个功放 用了两个倒F?

网友(2024-08-13):
做工看着还可以啊,挺大的散热片,清洗一下试试看还能不能用。能用就赚到了。

网友(2024-11-08):
内存,闪存是多大,看着有点小。。

网友(2025-03-25):
内存128M 小水管了 我有天逛B站看到有人给它扩内存 我都想跟着扩,但我没有热风枪 也没那么好的技术,mikrotik的路由器系统给力,硬件有点拉,系统稳如磐石

网友:
还是内置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