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去垃圾站收了把电锤 ,送了个手电

楼主(2024-02-25):
去垃圾站准备搞个变压器做点焊机,拆了俩微波炉变压器都是铝芯的,就没有要。门口有很多电动工具,捡了个被剪线但看起来还不错的电锤,通了电试了下能转,老板按斤称25块。又看到个T6手电,不会亮,感觉是电池问题,让老板送给我了。电锤头没啥问题就是装不了钻头,WD40喷了喷,不行。就把锤头拆了下来,清洗了下限位珠就可以了。手电换了两节平头18650电池不行,发现是平头电池装上中间不接触,就加了个磁铁垫在中间,手电就会亮了。等找个线换电锤上就完美了。想收个微波炉变压器做点焊机,有点话可以留言。

网友:
好几年没去垃圾站了

网友:
这趟没白跑,还是比较值的。

网友:
这趟没白跑,还是比较值的

网友A:
变压器还是当地慢慢蹲,那玩意太重邮费不划算

网友B:
电锤要看有没有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锤要看有没有力

试了试  确实没力,,不知道换个胶圈能不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还是当地慢慢蹲,那玩意太重邮费不划算

铝线的变压器做电焊机怎么样,能用吗?

网友(2025-07-23):
这种杂牌的力度不大吧,家里打个砖墙估计可以,水泥柱子就吃力了。

网友C:
电锤没有力,不只是胶圈问题,这种220伏的电锤用的是串激电机,有时电刷不好,或者线圈有局部短路都会造成转动无力。这些要逐项检查排除才好。25元看似便宜,实则后续问题很多,很有可能要耗费很大精力。这种杂牌插线电锤新的也就百多元吧,如果不是家里实在揭不开锅,没必要买旧货。还有,微波炉变压器做点焊机也是这样,貌似变压器省钱了,实则属于武大郎放风筝,起点就不高,做得的点焊机效果不好,鸡肋一个,花的精力也不少,不如直接买更大功率的铁芯来做,多花的钱也有限,效果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网友:
还是比较值的

网友:
电锤可以拿来当替换零件用。应该是公模的版本。

网友:
垃圾站白嫖的手电还是不错的,我这垃圾站都是狮子大开口,看中想买的东西都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锤没有力,不只是胶圈问题,这种220伏的电锤用的是串激电机,有时电刷不好,或者线圈有局部短路都会造成 ...

电锤已经修好了,往复杆导向轴承的问题,换一个就好了,微波炉点焊机也做好了,已经做了3个大艺A3口的锂电池,3个牧田口的锂电池,用0.15镍片焊18560还行,0.2的镍片焊32140的电池就点不动了,有机会再并一个变压器提升下功率

网友:
大佬是去的哪里的垃圾站啊?

我在天津想找个大型点的,东西多点的,有自己货场的垃圾站,到处都找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锤已经修好了,往复杆导向轴承的问题,换一个就好了,微波炉点焊机也做好了,已经做了3个大艺A3口的锂 ...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电锤成色不错,问题不大,值得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