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SUIDDY磁吸无线充电宝

楼主(2024-02-25):
拆个SUIDDY磁吸无线充电宝

故障是充电反反复复,充电下就停,拆开看看,没有找到问题

磁吸无线充电宝

磁吸无线充电宝

拆开

拆开

电池

电池

网友:
真的是暴力拆解啊

网友:
电池看着没问题。

网友:
暴力拆解微型电磁炉。

网友:
暴力拆解没法这东西

网友:
才500mAh的电池

网友:
这应急也没什么意义。太小了。

网友:
无线充废了,只能拆电池用了。

网友:
滤波电容有4颗并联,用料挺好,可惜没预留有线输出。

网友:
得5000ma电池一块

网友:
换个外壳主板,电池还能用一下

网友:
看看电容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和我一块毛病一样,线充就可以

网友:
暴力拆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