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东科DK065G氮化镓充电头

楼主(2024-02-25):
警告: 开关电源制作危险性较大,本设计所有参数均未经过验算,
本人不对本设计中任何电路、参数、公式的正确性做出保证。
复刻或参考本作品需要您自行承担所有可能的风险。
请确保你是一个具有完全能力的责任人!!!

RT,之前的那个充电器成本感觉还是高了点,现在成本更低的方案来了。
主控是东科的DK065G,次级同步整流管是东科的DK5V100R10S。主控单价2.88元,整流管单价1.65元。
感谢国产品牌!!!东科的方案更加的简单,成本更低。PD协议芯片也换成了智融的SW2303。
本期着重与数据测试,方案会简单的说一说,不会深入讲解。。。

以上是PCB的细节图,尺寸与之前那个高密度的分立小板氮化镓电源一样的。外壳也会兼容。

原理图:

一个是DK065G的数据手册,一个是设计指导案例。一个是原理图,一个是变压器承认书。

gerber文件在这:

之前我选择茂睿芯而不选择东科,其主要原因是其VCC供电范围过窄,不适合大范围的调压输出,
还需要额外增加一个串联稳压电路进去,增加了电路复杂程度。现在画出来之后,我依然感觉是多此一举。
好在东科的新的芯片已经支持宽范围的电压输入了。再也不会为了这个而烦恼了。。

使用的稳压管是12V的,封装是SOD323封装,NPN管是150V耐压的。

为了降低稳压电路的发热量,我将R14从4.7K换成了20K,温升下降了很多。
要是没有这部分电路,肯定会更加的简洁,而不是在这浪费空间。

由于存在前沿消隐电路,使其的电流检测与MK2697不同,所需的电阻变大了一点。
我已经测试好了过功率与过过流保护,按图纸使用即可,这个管子推荐功率是65W,
如果是散热好的情况下。单颗管子可以跑120W的,这时需要强制风冷了,不会分分钟保护了。

根据东科的手册,可以看出其过压保护电路是靠VS引脚反馈的,其过压点为3.6V。
我根据要求在其输出20V时,过压保护点设计为3.6V,保证电路不会出现过压的情况。
其VS引脚一般情况下不需要积分电容,如果是做成一个小的功率板,建议预留一个调整反馈。
VS引脚加了电容会使其工作在DCM模式,,非必要不要加!!!

这个芯片设计了高压启动引脚,可以像NCP1342那样子不需要串接启动电阻。
使其电路简单。方便设计。但是我希望跟SW引脚互换一下,方便我走线。。

这个版本的电源,我使用了东科自家的次级同步整流管,型号是DK5V100R10S,封装是SM-7。
该管子可以直接替换传统的肖特基管,进一步降低压降。最主要是这个管子单价仅1.65元。
如果使用外挂芯片的方案,例如茂睿芯的MK1808,单价就0.8元了,换成LP35116P也要0.7元。
而一个CJAC80SN10的MOS管,100V80A的参数,单价都要2.4元一个了,
成本高下立判。但是我做了兼容设计,可以使用之前的电路,。

之前的那个IP2723TS_CF需要跟BOM配单商家沟通才能买到,但这个SW2303属于是烂大街的。
某宝随便一家店铺都可以买的到,也不存在芯片有那么多乱七八糟尾缀的情况,不容易买错。
但是这个芯片也是有点小毛病的,那就是电流检测的问题。在其无程序的情况下,电流检测是不工作的。
哪怕是通过PSET设置了功率限制也不会动作,过流了也不会主动关断Vbus管,容易导致安全问题。
但是这个芯片容易买到,现在只能依靠于东科的过流保护电路了。
或者说换回之前的那个IP2723TS_CF的尾插小板。
这两个小板的接口是兼容的,可以互换。
TL431反馈电路那我也没有动,可以完全使用之前的电路。
好了,该说的都说完了,下面是数据实测的环节。

这次我不使用隔离变压器,而是换做高压电源配合麦科信的高压差分探头,
有效的过滤共模干扰。可以说是鸟枪换炮了,也更方便的统计测试数据。
(以下的纹波测试均未开启示波器的20MHz带宽限制)

5V1A的测试数据,,蓝色的是变压器的初级线圈波形。黄色的输出纹波。

5V2A的测试数据

5V3A的测试数据

9V1A的测试数据

9V2A的测试数据

9V3A的测试数据

12V1A的测试数据

12V2A的测试数据

12V3A的测试数据

15V1A的测试数据

15V2A的测试数据

15V3A的测试数据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输出的纹波会抖个不停,难不成是QR导通在第一个谷底的影响?
又或者是反馈环路的影响???在5V输出的时候,纹波已经超了技术要求了。
看来这个环路还是有点不稳定,还需要去仔细的微调一下才行。

20V1A的测试数据

20V2A的测试数据

20V3A的测试数据

20V3.4A(65W满载)的测试数据

测试数据汇总:

2小时老化测试后温度情况。广东室内气温20度。
测试工具:海康威视H21PRO+微距镜头。

这个电阻是R14,串联稳压限流电阻。东科的DK065G功率管温度还不错,没有破百。

DK5V100R10S的温度已经破百了,但是更热的还是RC吸收电路的电阻。
为了方便测试我是贴了LP35116P的,它也是在工作的。

变压器温升情况,工作温度还算理想。

补充内容 (2024-4-30 16:07):
该项目已经在立创开源:https://oshwhub.com/adminismk/dong-ke-fang-an-yan-zheng-ban

  • · study|主题: 19, 订阅: 6

网友A:
充电头厂商瑟瑟发抖

网友:
我这手残只能看看

网友:
高手 呀,为什么不加好友呢?可以通过一下吗?

网友:
要是有套件卖了自己组个玩玩那不错啊

网友:
成生产厂家了,一个电源讲的这么通透,坛里真有高人。

网友:
大佬,只能拜膜

网友:
这技术贴非常的实用。

网友:
大佬一定是行业内的

网友:
有车上吗,我跟

网友B:
高压电容容量不够还是性能太差,居然电压波动这么大,还有寄生阻尼震荡

网友:
这就叫专业,算是被你玩明白了

网友:
最大的体会是这些高端的仪器只有在你这等拥有精湛技术的人手里才不委曲。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充电头厂商瑟瑟发抖

某些厂商正准备挖人了。

网友C:
之前修理倍思的氮化镓充电器就发现次级同步整流MOS上并联的RC吸收回路里那个C发热严重,这也应该是个薄弱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压电容容量不够还是性能太差,居然电压波动这么大,还有寄生阻尼震荡

这个可能是环路反馈的问题,电容都是新的,旧的那个版本就不存在这种问题,有时间再深入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修理倍思的氮化镓充电器就发现次级同步整流MOS上并联的RC吸收回路里那个C发热严重,这也应该是个薄弱点 ...

但是人家灌胶来导热了,,,

网友:
玩的太专业了

网友:
充电头厂商骂骂咧咧的退出了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