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OWON 的表测电压一致性不错

楼主(2024-02-25):
又重新入手了 HDS2102S,于是就和 CM2100B 一起测测电压,测量值基本一致,难道厂家的校准源偏低? 也许只是巧合。

网友A:
男人玩工具就像女人买衣服一样,永不满足,
我感觉它的做工比优利德好,但是精度比不是优利德,或许像你说的跟校准源有关,再一个国产的精度比不是上福禄克或日置这些,特别是2年后,福禄克可以十年以上几乎不会出现,不排除个别现象,但我没见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男人玩工具就像女人买衣服一样,永不满足,。
我感觉它的做工比优利德好,但是精度比不是优利德,或 ...

哈哈,也就这点爱好了,不抽烟不喝酒,省下的钱就买买电子产品。争取每年都有新玩具。

做工感觉两家差不多,我没用过UNIT贵的表,最贵的也就是 UT210E。 不过感觉OWON外观是稍显精致一些。

网友B:
利利普这款钳表胜利也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利利普这款钳表胜利也有了。。。

示波表也是利利普给做的

网友:
手持表的出厂校准想要一字不差还得自行校准,3位半的各家没啥区别,但是到了四位半,福禄克的是最头疼的,不能单独校准,其他家的没有校准教程,不过国产的出厂校准的的确确更差,想要手持表玩精度可能我只知道安捷伦这个塑料袋万用表了

网友:
电压一致性不错

网友C:
楼主不纠结第三位字数,挺好的

网友:
彩屏不错,耗电不?

网友:
这应该是正常的误差吧,我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不纠结第三位字数,挺好的

以前纠结啊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86075-1-1.html

网友D:
都偏低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偏低啊

单看一个偏低没什么,但是看两个都偏低而且还很一致,不是巧合就说明了什么

网友:
一般现在都是软校准,而标准源的精度是远远高于大部分手持万用表的, 所以校准出来的手持表,应该差不了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