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某音电工的标配-易之力S698 Pro+和德力西R-2897电笔升级版

楼主(2024-02-25):
家里有间房需要从楼下穿线上来,但装修时被地板砖盖住,没有预留孔位,地砖打了好几个孔都没对到以前的线孔,试过几款感应电笔都没效果,经常刷到这个,心里就种了草,180到手,拿地砖试验过,应该没什么问题

带两节华太电池

随机附件,两条测试线,一条感应用的夹子,不过没有说明书

整体类肤材质,这也是这槽点

左边4017,上面两个4066,中间是个没印的单片机

右下角一个U5三脚IC,好像没查到

应该是红光驱动,一个7333,三脚的2300

下面两个无字芯片,右边的应该是功放IC?

BK1088收音机芯片

电感接收头

外壳没开孔的两个加减按键,不知有何功能

35块的测电笔,带数据保持

单节电池驱动

丝印8PWI应该是个升压IC,无资料

本想测电笔另开个帖,但是一拆就猜到,背后就几个按键和斑马条显示屏,就没拆完,算是半拆,就这样了

网友A:
用这个寻找电线挺不错的

网友B:
不知好用不好用!找线位置准确吗

网友C:
寻找电线挺不错的

网友D:
这不是寻网线的吗,能寻电线吗???

网友E:
现在类似的产品越来越多,不知道哪个比较好

网友:
退了吧,胜利85包邮的一模一样的。

网友:
180这么故贵,智商税吧

网友:
能有原理图就更好了

网友:
价格不便 宜,寻线功能比较实 用

网友:
180有点贵啊

网友:
这么专业的东西,买了就用一次那肯定不值,生产力工具还凑合

网友:
巡线仪找网线还是挺方便,

网友:
我19年买了个精明鼠nf-308,179大洋

网友:
这个找网线挺好用的,找电线并不是很好用。不过我78买的胜利的,基本上就外壳不一样,其他的都一样
东西是好东西但肯定不值180,超过130就有更好的选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这个寻找电线挺不错的

能用就好,找不到更好的替代品,其实也是是不舍得花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好用不好用!找线位置准确吗

有灵敏度调节,隔着地砖实验过,基本上能找出来,但是还没实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寻找电线挺不错的

寻线模拟过,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不是寻网线的吗,能寻电线吗???

网线电线都可以,有信号发射夹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类似的产品越来越多,不知道哪个比较好

确实,经常刷电工类视频,看到就心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