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廉价玉米灯

楼主(2024-02-25):
原价1块多钱,有1元卷不知道买什么就买了它,最终到手价1毛1,发帖时才发现这次的拆解,拆了又好像没拆

网友A:
那个帽还是用胶粘一下吧,安全第一

网友:
功率严重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帽还是用胶粘一下吧,安全第一

不用粘卡扣的

网友:
做的都是超低的成本价啊

网友B:
有屏闪的LED灯泡最好不要使用,对眼睛不好

网友:
倒是挺漂亮的,就是不知道寿命怎么样

网友:
电阻限流,连个滤波电容也没有。

网友:
印刷电路板,散热不好哟

网友:
现在居然都用上软贴片了,我以前买到还是玻纤板。

网友:
就怕色温高 蓝光多  眼睛不舒服

网友:
专 门消 耗红 包的LED灯

网友:
手底下也有类似的玉米灯,灯珠竟然全裸的无绝缘,外壳只有四周的框架

网友:
果然是包装仅供参考,一切以实物为准

网友:
发热严重啊

网友:
家里用这种灯真是嫌眼睛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屏闪的LED灯泡最好不要使用,对眼睛不好

卫生间短时间用没事

网友:
一般红包换。我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