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RTL9210硬盘盒电源芯片求助,

楼主(2024-02-25):
手机有个RTL9210方案的硬盘盒,目前不能正常使用。接硬盘电流只有0.03A左右,拆开大概量了一下。5V到电源芯片后没有输出。整个板子电路只有前边能找到5V。怀疑是电源芯片问题。
芯片丝印ABH 893,目测是个八角芯片。没查到相关信息。各位大佬有没有搞过得?或者有相关图纸的,给小弟点建议。感谢感谢。

楼主:
也不是没有别的电压,主控能量到有一脚3.2V

网友:
看能不能刷固件?

网友A:
某宝上搜丝印ABH就能搜到,型号是MAX8902BATA

楼主:
引用 网友B:
mps MP2130DG

好像是这个,买了在路上了…回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某宝上搜丝印ABH就能搜到,型号是MAX8902BATA

买了mp2130,先试试吧

网友:
芯片太小,搁我换不了啊,还费眼睛,这个盒子现在也不贵,搞坏了重新买一个

网友C:
这确实也太小了点
很难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确实也太小了点
很难换啊

不难焊。用风枪把坏的吹下来,抹点焊油把新的摆上,用风枪吹一会儿,锡化了ic会自动归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