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想在车后排装一个USB快充接口

楼主(2024-02-25):
老爷车,没有USB接口,点烟器上了一个双接口的飞毛腿,网友拆机作业见
精拆飞毛腿sc622车充

标称单口最大10W,实测最大就6W左右,5W口一直接着行车记录仪。

虽然耐用一直没出毛病,不过6W充电功率现在确实捉襟见肘跟不上时代了。
之前囤了一个18W的快充电源模块,想着要么在点烟器下面的线引一路出来,引到后排,在后排存钱罐里转一个USB接口,保护由点烟器过流热恢复保险实现,最大也就10A,超过就断电,18W模块撑死2A电流。
看了成品的点烟器双USB口的(绿脸、贝思),协议很恶心,单口输出最大可以30W,但是双口同时输出只有5V····双头独立输出30W的价格快100了··一点都不香

各位老铁有好货的点烟器双 USB快充头推荐吗,至少双口同时输出时,某一路口最大输出不小于18W

楼主:
这个铭牌标注很有迷惑性,一般人以为接口一是5W,接口二是10W,其实是单输出5W,双口输出10W··,每个口就只有5W输出····

网友:
我都是自己画板子自己做。也是老爷车,2014款。

网友:
买个快充模块就可以了

楼主:
论坛都是双口内有3A输出,为何我的双口只有2A,难道是插错了?

网友:
个人认为非高频应用场景,没必要...

网友:
我也想弄一个,也是老车,哎!

网友A:
https://s.click.taobao.com/05qZvwt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s.click.taobao.com/05qZvwt

什么品牌的?

网友:
没有必要,买一个双头的快充,加一根快充线就可以了。

楼主:
你这个是典型的单芯片双接口,双接口是并联模式,芯片不能同时输出两种电压,故双接口同时输出,只有5V````

楼主:
大品牌的单芯片30W方案,也就30左右一个(品胜、绿脸等)

网友:
对于电子爱好者来说不是个问题

网友B:
小米有几款车充,有一个双口可同时可达68W输出,都是1A1C双口的,价格从60多到90多,你在官网上找找试试

https://www.mi.com/shop/search?k ... 5%E7%94%B5%E5%99%A8

其实最经济实惠可靠的就是自己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米有几款车充,有一个双口可同时可达68W输出,都是1A1C双口的,价格从60多到90多,你在官网上找找试试

h ...

还被说,小米的都是双芯片独立输出,价格69算便宜的了,虽然功率只有18+18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被说,小米的都是双芯片独立输出,价格69算便宜的了,虽然功率只有18+18
...

小米的产品质量也还是挺不错的,肯定比自己找模块做要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米的产品质量也还是挺不错的,肯定比自己找模块做要贵。

我的12V快充单口18W模块5元钱包邮,成品和零件自然没法比,好在成品方便美观

网友:
TB有家科学捡漏,有款壳牌的车充看看

网友:
以前的老爷车上,我都是买的快充模块,想几个口就弄几个,替换掉就行了。

网友:
电子爱好者来说不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