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大艺电池和充电器做移动白光T12焊台

楼主(2024-02-25):
用大艺电池和充电器做移动白光T12焊,这个板子手柄的休眠要将烙铁头向上。充电器开孔出错选了块铝做面板,交流电对充电器供电时烙铁在浮充状态工作。

网友:
我觉得可以去掉电池外壳,另外找一个合适的机箱把控制板、充电板、电池都装在里面!

网友:
楼主做的真的不错

网友:
电池太贵了…………

网友:
这个叫上面名字淘宝没有找到单独卖的

想做个小型手柄用

网友:
应该倒过来,头重脚轻的不稳定……

网友:
开槽比较多啊

网友:
平时有市电时去掉电池部分,停电或出外焊接时才插入电池部分,电池用的机会不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