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纬NES-350-24改锂电充电器的问题

楼主(2024-02-25):
前几天用18650组了个10并18串的电池组,手头刚好有这个电源,改了电压75.2v限流4.35a,问题是没法判断电池是否充满,要是忘了拔充电器,电池长时间在最高电压下也不好吧。觉得还是加个充满自停的电路比较好,自己又没有设计电路的能力,还请大家帮帮忙给个方案或者发个电路参考参考,多谢了

网友A:
电池组里面,加个均衡板嘛。

网友B:
电瓶电量剩余,估算充电时间,加个定时器。或者就用充满时间固定定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组里面,加个均衡板嘛。

里面有均衡保护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瓶电量剩余,估算充电时间,加个定时器。或者就用充满时间固定定时。

定时也考虑过,因为每次充电的时候剩余电量都不可能一样,所以到充满的时间也都不一样的,这个也不太理想

网友C:
有保护板就行了,充满了电流就是0。

网友D:
最简单的加个定时器,这个简单因为是彻底断电安全性高。

网友E:
加个电压电流表,看电流可以看出来吧,充满应该就没有电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个电压电流表,看电流可以看出来吧,充满应该就没有电流了

手机app上可以看到电压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简单的加个定时器,这个简单因为是彻底断电安全性高。

实在不行只有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保护板就行了,充满了电流就是0。

不能只依靠保护板啊

楼主:
主要是想实现恒压充电后期充电电流小于1a时充电器断开输出

网友F(2024-06-24):
求教,这款电源,如何实现限制电流?我已通过拼接电阻将电池压调整为58.30v

楼主:
引用 网友F:
求教,这款电源,如何实现限制电流?我已通过拼接电阻将电池压调整为58.30v ...

我是把电流取样的康铜丝拆了一个,并增大R134的阻值,将电流限制在5a

网友:
最简单,十元左右买个自停插座。

网友:
用一个好的保护板,安全和寿命都能保证啊

网友:
那你自己改的,也没有转灯电路吧?

设计成电流低于额定充电电流的十分之一就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