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买了个小型降压模块,20*11mm的,不知道用的什么芯片

楼主(2024-02-25):
丝印的IAELK,不知道是什么芯片。看8脚封装是不是mp1584?

另外板子正面有一排电阻,对应的反面有一排电压值,难道是短接对应的焊盘就能固定输出对应的电压?(反面图片我已经镜像了)我买的是可调版本的,厂家还是装了这些电阻,是不是有点浪费啊

楼主:
这到手了才看到淘宝介绍,卖家夸的像朵花,实际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
MP2315是一种高频同步整流降压开关模式转换器,内置功率MOSFET。它提供了一个非常紧凑的解决方案,以实现3A连续输出电流在一个广泛的输入电源范围内具有良好的负载和线路调节。MP2315具有同步模式操作,在输出电流负载范围内具有更高的效率。电流模式操作提供快速瞬态响应,并简化了回路稳定。完整的保护功能包括OCP和热关机。

特性

•宽4.5V至24V工作输入范围
•3A负载电流
•90mO/40mO低Rds(on)内部功率MOSFET
•低静态电流
•高效同步模式操作
•固定500kHz开关频率
•从200kHz到2MHz外部时钟的频率同步
•AAM节能模式
•内部软启动
•OCP保护和打嗝
•热关机
•输出可从0.8V调节
•提供8针TSOT-23封装

网友:
就不知道输出的纹波怎样,对其他产品有影响没有。

网友:
不错,不错!纹波怎样?

网友:
小功率使用没问题吧

网友:
这让我想起了10年前的3R33

网友:
维修时经常用这种dc dc小板。

网友:
连散热器都没有,如果是连续满功率输出的话估计也够呛的!

网友:
看到这个小可调电阻,感觉不是很稳

网友:
感觉做工不够细致,虽然看不懂

网友:
电阻不值钱
还有,这也不迷你啊。。。才3A。。。算是比较老的了,新的早就上MHZ开关频率了,可以减小很多体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