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舞台灯光专用故障开关电源JY-350-24+12V

楼主(2024-02-25):
开关电源现故障无输出电压,指示灯也不亮,采用PMW控制器CM6800,。

型号JY-350-24+12

型号JY-350-24+12

220v进线边有个380v点无配件

220v进线边有个380v点无配件

电路板接地点

电路板接地点

24v12A 12v5A

24v12A  12v5A

整流桥GBU808

整流桥GBU808

N沟道场效应管9N90C

N沟道场效应管9N90C

.PMW控制器CM6800

.PMW控制器CM6800

东芝k2698场效应管

东芝k2698场效应管

byc10x600二极管

byc10x600二极管

肖特基二极管MBR20200F ASEMI 20A 200V

肖特基二极管MBR20200F ASEMI 20A 200V

ASEMI-MBR10100FCT肖特基二极管

ASEMI-MBR10100FCT肖特基二极管

采用两个817b光耦

采用两个817b光耦

网上找的电路图不同作参考

网上找的电路图不同作参考

网友A:
挺好的,修好了吗?

网友B:
有参考图就好修了。

网友:
做工不错,肉挺多

网友:
肉多量足,不错!

网友C:
很详细,不知道是哪里的故障,学习了。

网友:
看样子做工用料还不错哟。

网友:
拆的仔细  分析的也仔细   厉害

网友D:
这电源做工真不错。

网友:
谢谢分享,学习,开关电源

网友E:
用料挺足的,指示灯不亮,重点检查高压部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挺好的,修好了吗?

还没时间修,水平有限先找下资料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参考图就好修了。

是的,先学习好在修

网友:
肉挺多的,值得修一修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料挺足的,指示灯不亮,重点检查高压部分的

双面电路板有点麻烦,看电路头都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详细,不知道是哪里的故障,学习了。

还没找到问题所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电源做工真不错。

做工还行,也想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