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哪种温湿度计比较靠谱?

楼主(2024-02-25):
手上的两个温湿度计,示数差距有些大啊,
不知道哪个更准一些

网友A:
小米的,
家里有三种型号,一致性不错

网友B:
这种温湿度计我有十几个,不同品牌不同型号的,价格都是>15元。
保守来说,最大和最小的,温度差1度,湿度差5%。
如果是mi牌的不同型号,最大和最小的温度差0.5度,一致性比其他牌子的好一些。
不过这种产品测量湿度迟滞比较大,新买回家的建议等24小时再看。温度迟滞不大,等1小时足够了。
————
如果要推荐的话,主要看需求,如果是放在密闭的盒子里使用(手不能摸到),那么就要用自动连接蓝牙的型号(无需按按键),推荐mi最便宜的那款正方形液晶屏的,别看便宜但是一致性特别好。
如果在外面使用(手可以摸到蓝牙按键),那么推荐“小米电子温湿度计”正方形墨水屏那款,用cr2450电池,续航两年,比其他型号长一倍,而且屏幕盖板是一体的,方便清理不易积灰,价格也相对便宜,外形圆润好看。

网友:
这里你需要一个玻璃温度做为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米的,
家里有三种型号,一致性不错

其他牌子的温湿度计一个都没有么?

网友C:
两个温度计照片都不完整没办法确定

网友D:
如果需要可以搞一套一等标准水银温度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温度计照片都不完整没办法确定

上面是温度,下面是湿度

网友:
有个跟这几个样子差不多的德力西的,还行。德力西估计也是贴牌的。。。。

网友:
感觉小米的应该不错

网友:
这种结构都差不多的,欢乐表

网友:
便宜的买小米的温湿度计,还带蓝牙可以接入米家,要不就是专业点的德图testo,有点小贵。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需要可以搞一套一等标准水银温度计

整一套那可真不便宜啊,保管是使用都小心翼翼的

网友:
以前5.8包邮的,

网友:
温度好办,买一支汞柱温度计就破解了。(200元内搞定)
湿度不好办,需要买那种带有风机的湿度计,操作也麻烦。(5000元以内搞定)

这样你就可以用你得到的读数去和气象站得数据PK了。。。只要操作规范,搞不好你的数据比气象站的准。
要不要报考个气象专业?

网友E:
米家最便宜二十多那款就行,可视角度差点,但测试温湿度比一般品牌靠谱
要视觉效果好就买米家贵点的
精度要求更高,就买用SHT31/35/41/45传感器的温湿度计

楼主:
引用 网友E:
米家最便宜二十多那款就行,可视角度差点,但测试温湿度比一般品牌靠谱
要视觉效果好就买米家贵点的
精度要 ...

买之前怎么知道温湿度计用的什么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温湿度计我有十几个,不同品牌不同型号的,价格都是>15元。
保守来说,最大和最小的,温度差1度,湿度 ...

不同品牌不同型号,温度只差一度?
为何我这个温度差了2.2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同品牌不同型号,温度只差一度?
为何我这个温度差了2.2度

应该是太便宜了,用的不是那种好的传感器

网友:
小米的,用了七八个,比较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