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94不输出问题无法解决,想请广大的坛友帮忙看看

楼主(2024-02-26):
这两天打算做一个buck降压电路,然后最后驱动打算用tl 494,懒得去,实际上自己再画一个494的电路图就直接上网找了两个,但是照着做出来之后,发现他没有输出信号,但是锯齿波信号有14角的五幅也有,我不想使用电流控制,把他的第15角短路对地了,然后把它断开之后,发现还是不输出。请各位大神帮忙看看问题出在了哪里?我在另外一块小板上也单独搭建了一个tl 494电路,但也是不输出有大神可以科普一下如何让这个东西输出和需要哪些条件。因为本人也是刚玩这种信号驱动的东西,不算特别特别久,所以好多地方知识也有缺漏,对这款芯片接触也不是太多,请大家帮忙看看电路有没有问题,但是有一个地方就是他的第三角输出电压,我测出来是4.77伏,但是正常情况下,应该是0到3.5伏才对,我把它的电压调到了差不多二点多伏,他还是不输出
或者是大家有没有别的芯片推荐?xl4016这个好像不行,它的功率太小了,最多也就才八安,我的思路是直接用这种电源管理芯片之类的芯片来搭建一个用场管驱动的buck降压电路,这样它的功率可以做的比较大

网友A:
494这个可以实现这个功能的,估计你没有用好,使用不当,以前有一个大佬设计了一款降压的可以调压调流的降压型的开关电源模块就是用的这个电路。记得本论坛和网上也有人仿制过这个电路,你可以在本坛或网上搜一下“ 黑武士 ”这几个关键字,这个电源的电路你可以参考一下,另外这个模块淘宝也有卖的,自己做稳压电源的话也可以直接买成品。

网友B:
仔细看看494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494这个可以实现这个功能的,估计你没有用好,使用不当,以前有一个大佬设计了一款降压的可以调压调流的降 ...

OK,我去研究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仔细看看494的资料。

好的,我去研究一下,应该是我的问题,大家多多指导

网友:
TL494还是很好用的,15脚可以控制最大电流的变化,不用时可调整到一个合适的值就好,

网友:
搞清楚电路是升压还是降压,494很容易用,楼主再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