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内存条品质好坏和哪些因素有关?

楼主(2024-02-26):
主要和内存颗粒有关,
和电路板关系不大么?

网友:
我认为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看品牌。大品牌不会拿自己多年的声誉开玩笑的。

网友:
主要和产品设计有关,当然颗粒更重要。

网友:
重点是品控。一般情况下不是降级片那么pcb也不会太差因为成本大头还是颗粒。如果用了降级片就要有用便宜货的“觉悟”。一分钱一分货了。

网友:
个人认为,主要还是与颗粒的品质关系大一点儿。另外pcb板的质量、电路设计及电器元件的关系也有。见过坏的内存,有点是电阻和电容的问题,更换一下就行了,颗粒品质好的情况下,坏的可能性不大。也见过金手指出问题的,也不在少数。

网友:
现在的内存条兼容性、稳定性都没啥问题了,出毛病的概率堪比中彩票啊

网友A:
能买品牌的就买品牌的,杂牌不可靠,上班地方换下来的杂牌内存和固态有的是过时了

网友:
请参考木桶原理

网友:
内存颗粒就和水果一样,从树上摘下来,然后就开始选等级
大酒店 出口等要的是有大又甜又好看,价格最贵但是人家能接受
甜但不大不好看的,发往市场,咱老百姓买着自己吃
又小又不好看又不甜的,发工厂加工成产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买品牌的就买品牌的,杂牌不可靠,上班地方换下来的杂牌内存和固态有的是过时了 ...

这么多匀点来研究研究吗?

网友:
单位的有数有报废流程,这东西真不稳定,没办法采购喜欢采购这些杂牌,也不能说不能用,没准放几天或者换一台电脑上用就能开机,就是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多匀点来研究研究吗?

单位的有数有报废流程,这东西真不稳定,没办法采购喜欢采购这些杂牌,也不能说不能用,没准放几天或者换一台电脑上用就能开机,就是不稳定.

网友:
颗粒品质更重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