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载快充充电头的双口输出功率低问题讨论

楼主(2024-02-26):
如题,很多入门快充头,最多的就是30W+30W版本,各种输出接口不一。

问题在于,任一单口输出可达到30W,可输出5V-9V-12V多种电压。但是如果两个接口同时输出,只能输出5V低功率。
我个人看法是,内部是单芯片,芯片不能同时输出两种电压,故任一单口输出可以执行快充协议。但是双口同时输出,考虑输出唯一电压原则,故芯片执行USB通用电压5V,防止可能的某些5V设备接入9V-12V电压,而导致烧损。

单芯片方案的充电头工作工况:
1、任一单口输出执行快充协议
2、多口同时输出,执行慢充协议
所以车载充电头如果多口同时使用的,务必买多芯片方案,各个输出接口独立不影响。

最简单的识别方式就是:

1、单芯片   总输出功率=单口最大功率
2、双芯片  总输出功率=1口最大功率+2口最大功率

该图就是典型的单芯片方案,双口同时输出,功率只有可怜的12W,相当于单口只有6W,可怜的娃···

而这个图,才是双芯片方案,双口同时输出30W+30W。不过美工也太大意了吧,2口明明是30W写成20W,要扣工资的哟

网友:
多口,快充失效太垃圾了

网友:
如果是独立双电路输出的才不受限制 。但是成本较高。

网友A:
那么狭小的空间要满足这么大的输出功率,产生的热量如果不能及时散发出去,有可能过热起火,严重的话还可能引起车辆自燃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狭小的空间要满足这么大的输出功率,产生的热量如果不能及时散发出去,有可能过热起火,严重的话还可能 ...

我想品牌充电头必然会有温度补偿或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么狭小的空间要满足这么大的输出功率,产生的热量如果不能及时散发出去,有可能过热起火,严重的话还可能 ...

我觉得一旦发热就降功率呗,所以那么大功率通常只在实验室测出来,实用的时候很难达到。

网友:
车载充电头安全第一   大品牌肯定会留很大的安全余量

网友:
品牌充电头必然会有温度补偿或保护

网友:
安全吗 会不会充坏手机

网友:
价格决定了功率吧,如果是骗子另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么狭小的空间要满足这么大的输出功率,产生的热量如果不能及时散发出去,有可能过热起火,严重的话还可能 ...

如果方案用得好,转换效率95%左右不会很热的。

网友(2025-04-12):
有品牌推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