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手机投屏电脑的软件选择和文字输入问题

楼主(2024-02-26):
年龄大了,看手机很累,又是经常上电脑的人,遂决定用一款投屏软件把手机屏幕投屏到电脑屏幕上。

前后下载了五六种投屏软件,都不适用,说的是免费软件,但有的要升级VIP缴费才能使用实用的功能;有的要注册,而且必须是手机号码注册,有收集个人信息之嫌;有的功能太繁杂,资源占用太大;有的则广告多。
最后找到了一款简洁易用、操作简单的投屏软件——AnLink 安联。
这款软件唯一的缺点是连接时需要用USB数据线,连接成功后启用WIFI连接,就可以拔掉USB线了,但重新使用时又要用有线连接。
投屏后使用微信等软件时,可以使用键盘输入,也能使用鼠标。
画面变大了许多。
但使用闲鱼时发现仅能用鼠标,无法用键盘输入文字。闲鱼可真够损的,电脑不能使用闲鱼,如今手机投屏电脑,它又不让用键盘输入。
忽然看见电脑旁边的书写板,这是给不会键盘打字的家人用的,放在旁边几年了,我除了偶尔画图用用,一年都用不了几次。
发现闲鱼输入文字时用手写输入法,可以用手写板输入文字!终于不用一会看电脑一会看手机了。

网友:
感觉不错。也想找个这样的软件

网友A:
手机上不是有“跨屏互联”一类的功能吗?可以投到电脑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上不是有“跨屏互联”一类的功能吗?可以投到电脑上。

那是新手机,我的手机老了,没这个功能。并不是所有手机都自带投屏功能的。

网友:
用转接线,物理连接,比较可靠

网友:
听着不错,等会试试

网友:
三星手机 直接 dex模式,当电脑用,无线投屏,WiFi Display显示也可以,需要显示终端支持无线cast

网友:
输入法可以试试小盒精灵远程输入法,投屏可以试试https://github.com/Genymobile/scrcpy

网友:
虽然我之前好几台手机都有投屏功能,但是到现在我还没用过,反而是我老婆和女儿用投屏用的多。我手上的moto的还自带real for,这个直连屏幕的第二系统(moto的手机从里程碑开始好像就是双系统,也造成手机自己资源不足)

网友:
两个高效的方法:
1)win10原生自带WiFi的cast投屏,只要有无线网卡。手机就可以用“无线镜像”投到电脑上。两边都无需新装任何软件。
2)开源的 Scrcpy,10#楼给出了链接,手机上无需新装软件。绝无广告和注册的烦恼,使用ADB调试通道,USB或者WIFI都可以。楼主找的anlink估计后台就是调用这个软件。

另外如果是HUAWEI的手机,自带的多屏协同在普通PC上也能安装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