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多年前买的便宜球形灯泡

楼主(2024-02-26):
应该是2015年左右买的,大概1元1个的价格,买来后一直没有使用,直到2020年中买了个台灯,嫌3瓦的小器鬼灯泡太亮,换了这个在用,也就每天晚上亮灯20分钟不到,前两天开灯时听到里面有异响,然后就不亮了,拆完拍照就扔到垃圾筒里面了。

标记是2015年8月,3W,实际亮度达不到

MB6S的整流桥,阻容降压

怀孕的电容,连个铝基散热板都不舍得给。

网友A:
哈哈,1元钱能买啥啊

网友:
1块钱买不到啥了啊

网友:
铝基板都不是

网友:
这种是最最最次的灯泡

网友B:
也就这样了,一元都不够成本

网友:
是不是热死了

网友C:
用红包买3元左右的,还能有好的,这1元的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1元钱能买啥啊

能出卖自己的个人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红包买3元左右的,还能有好的,这1元的真不行

你得这么想,这是2015年的1元,现在是2024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就这样了,一元都不够成本

当时应该是买了一盒6个,总共6元,然后好像就用了这一个,其他的不知道都扔哪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1元钱能买啥啊

当时应该是买了一盒6个,总共6元,然后回来一试发现亮度不够,就没地方用了,连楼道灯当时都懒得换,一直放了几年用了这一个,其他的前几天到处找也没找到,不知道都扔哪去了

网友:
不超过10W的可以自然散热

网友:
一分价钱一分货   便宜的就不要说了

网友D:
阻容降压电阻限流不是恒流很容易损坏

网友:
经典阻容降压,果然是多年前的产物,用料还算可以了

网友:
多年前的产物,我也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1元钱能买啥啊

那时还可以,块把一个的价买了很多3W嵌入式都正经铝壳铝散、原边驱动,就是清一色煞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得这么想,这是2015年的1元,现在是2024年了

你得这么想:当时省下这1元钱,也不会创造什么价值,也不会对现在有什么改变

网友:
引用 网友D:
阻容降压电阻限流不是恒流很容易损坏

电压偏高的时候,容易过热光衰,电容击穿等。楼主灯珠用铝基板的话,容易和阻容元件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