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索尼液晶电视"电视机空闲待机功能”的问题

楼主(2024-02-26):
各位好!咨询一个索尼电视功能设置问题。我的电视型号是sony 55x8000c液晶电视,该电视有"电视机空闲待机功能",时间最短可设置为1小时,最长至24小时,即电视开机后无任何操作到1-24小时就自动待机。我现在想把时间设置得更短,比如开机无操作15分钟或半小时就自动待机(方便晚上睡不着打开电视听听)。请问能否设置?谢谢各位的关注!

网友:
有没有测一下待机功耗是多少?

网友:
这是电视机系统指定的不能更改,又不是机顶盒子能改,要改就要刷系统,我家也是这个电视,本想自己刷下系统,后来还是用了机顶合方便

网友:
不能把时间设置得更短。

网友:
应该实现不了。这样的时间对电视来说太短了。好好的看着电视,正要高潮,电视自己关机了

网友:
用电视听,大炮打蚊子

网友:
基本没可能改的

网友:
改这个,不如外加个控制器。

网友:
其实你干嘛要动电视呢,搞一个定时器,来个定时断电不是更方便么

网友:
这个是固件里面的,除非能ROOT,或者刷机

网友:
唯一的辦法就是關掉信號源,此功能對天線接入無效!或者按遙控上下鍵是否標點能跳?假如可以按遙控上的OK鍵,沒反應的話就真的沒辦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