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个手持吸尘器值70?

楼主(2024-02-26):
先看下充电功率5瓦,可是标签上标的是9V  1A啊

开膛看里面

电池直通电机的,前面有个充电小板
看一眼叶轮,这样的电机不知道寿命多少小时?

电机4018    7.4V

网友A:
玩具罢了,10块钱成本都没有,真想要吸尘器可以搞个百得的老款镍铬吸尘器,咸鱼50就能买到,电池自己买个老款镍铬电池的壳子,两侧外壁拆掉可以装进去2并5串18650
我就这么改的,用起来很不错

网友:
也就值个20多

网友B:
70块钱可以上二手戴森吸尘器了

网友C:
骗人的玩具,还不如车载吸尘器

网友:
就是个大忽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玩具罢了,10块钱成本都没有,真想要吸尘器可以搞个百得的老款镍铬吸尘器,咸鱼50就能买到,电池自己买个老 ...

想做个小的暴力吸尘器,这个玩意吸尘口能把我235克手机吸住,还行就是看着电机寿命不咋地。不知道某宝买个30左右的无刷吸尘器机芯3D打印个外壳如何?只是那些电机都要5串电池,体积稍大

网友:
看上去还挺有吸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骗人的玩具,还不如车载吸尘器

这个就是车载吸尘器啊,家用小缝隙也好,家用有两个大的,用的时间长了,吸力不大,应该是电池老化了

网友:
玩具而一,不值这个价

网友:
这吸的尘到哪里去了?

网友:
你这个车载的太小了,估计也就是冷吹风机。。可以改电机。。。

网友:
淘特喂鸡兑换手持吸尘器中....

网友:
个人感觉不值,价格大约在20~30元为好。

网友:
电池是最值钱的,其余的成本都不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70块钱可以上二手戴森吸尘器了

70块?故障机?

网友:
好像有点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70块?故障机?

黄鱼正常单机这个价很多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做个小的暴力吸尘器,这个玩意吸尘口能把我235克手机吸住,还行就是看着电机寿命不咋地。不知道某宝买 ...

那种暴力扇不能吸尘,灰尘进去了电机就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