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小白学51单片机,流水灯

楼主(2024-02-26):
新申请的这个STC8H8K64U开发板有个好处,可以装在STC89C52的试验板上,大部分IO口是连在一起的,这样就可以利用旧开发板上的灯啊,按键啊,LCD等等

秉着先易后难,循序渐进的精神,这次来个流水灯
P1口的灯利用旧开发板上的灯
P2口的灯是新小板的上灯
效果如下,旧板上的灯太亮了,显得新板上的灯要仔细看才看得到

视频

led部分

代码如下
#include <STC8h.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delayms.h"

unsigned char j,k;
void led ()
{
        k=0xfe;        //11111110
        j=0xfe;        //11111110
        while(1)
        {
                 P2=k;         //把K值给到P2口,也就是亮第一个灯
                P1=j;        //把j值给到P1口,也就是亮第一个灯
                k=_crol_(k,1);        //K值循环左移一位,变成第2个灯亮
                j=_cror_(j,1);        //j值循环右移
                delayms(1000);  //适当延时,达到跑马灯的效果
        }
}

main函数代码如下
//STC8H8K64U
//P1 P2口流水灯
#include <STC8h.h>
#include "led.h"

void main ()
{
        P_SW2 |= 0x80;        //扩展寄存器XFR访问使能        1000 0000或等于 B7要为1
        P1M1=0x00; P1M0=0x00;        //P1口设置为准双向口
        P2M1=0x00; P2M0=0x00;        //P2口设置为准双向口
         while(1)
        {
                led();         //
        }
}

网友:
编辑代码费脑细胞

网友:
已经学有所成

网友A:
想学,如何入门呢?

网友:
代码很规范,结构清晰,功能清晰,配置合理!
而且能调用标准库。
出道即巅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想学,如何入门呢?

从手里拿到第一个开发板开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想学,如何入门呢?

把这个楼主发的所有单片机的帖子从头到尾每一个都看一遍并弄明白就可以入门了,实际上我只看了前几个帖子就入门了。单片机其实很简单,就是通过设置寄存器的值来控制单片机的功能,比如你想让某个引脚输出高电平或者低电平,本质上是通过设置那个脚的某个寄存器的值为0或者1来实现

网友:
进步很快。
学语言先学打印“Hello world!”,学单片机先学“点灯”。

网友:
蛮好看的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从手里拿到第一个开发板开始

什么样的开发板?不懂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把这个楼主发的所有单片机的帖子从头到尾每一个都看一遍并弄明白就可以入门了,实际上我只看了前几个帖子 ...

有没有这方面的入门书籍或资料推荐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这方面的入门书籍或资料推荐下?

在网上买一块51学习板(开发板)商家会配一块IC给你,还有一些例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什么样的开发板?不懂呀。

咸鱼随便搜个51单片机开发板,拣便宜的买

网友:
也是从这里过来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什么样的开发板?不懂呀。

都是 【免费+包邮】送的,本身就是独立的完整的学习板

www.stcai.com/hxgnsyb

网友:
引用 网友D:
都是 【免费+包邮】送的,本身就是独立的完整的学习板

如何操作才能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咸鱼随便搜个51单片机开发板,拣便宜的买

随便的就可以吗?

网友:
调整开关频率降低亮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