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自己抄人家的电路做了一个警示灯

楼主(2024-02-26):
做好后发现要9v 的电压才能驱动,三极管用的9014,请问怎么改成用usb电源就能驱动的方式呢?灯珠改成并联的?

还有用什么仿真软件好用容易上手

网友A:
555与4017都能工作在5V,三串灯至少6V,白光的要9V,加上限流电阻与三极管的压降,低了不会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555与4017都能工作在5V,三串灯至少6V,白光的要9V,加上限流电阻与三极管的压降,低了不会亮。 ...

说得很有道理

网友:
灯珠换成1串12并非

网友B:
有专用芯片 还带警报声的可以110  120  119……警报声选择

网友:
多串改为多并不就好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专用芯片 还带警报声的可以110  120  119……警报声选择

这个!!!哪里有看看。

不过我有报警器的控制器继电器应该有点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哪里有看看。

不过我有报警器的控制器继电器应该有点问题

淘宝,而且很便宜,耐用不就不找到了

网友:
估计一般也能亮

网友:
5v - 0.7v pn =4.7v 加载到灯的电压
一个灯电压多少。

网友:
能抄板,那就再做个升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