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米洗手机主板进水最简单粗暴的修复方式

楼主(2024-02-26):
这个机器并不是洗手用的,是1:1.5沐浴液加水用的
放在淋浴房这个水蒸气从出气口进机器里了,现在装电池没任何反应

底下参数

外壳是超声波焊接,正面不好开
这边有个孔,直接插入螺丝刀,用锤子砸一下

几乎无损拆解,但是主板损坏太严重了,就算是能修也很不稳定,基本上还会坏
换个新主板要20块钱太贵了

直接开个孔,加一个按钮

焊接线路,直接电池连电机

然后电机加一点wd40,外壳直接用电烙铁把这个外壳全部焊住,这样基本上不会坏了

网友A:
牛掰了,山寨的质量都比小米密封做的好

网友:
按钮想办法放在喷头附近啊,这样单手就能用了啊

网友:
向下压一下就出,手动的瓶装不比这个好?

网友:
原来是废弃主板啊。

网友:
这个挺好的,只是防水的压力就给到点动按钮了。

网友:
不是防水按钮也不耐用呀。

网友:
好像我也拆过一个,也是电路板烂掉了

网友:
这东西还能放淋浴房用啊,受启发了,我有一个想法,在花洒管子上打个洞,接个细管插到沐浴液瓶子里,根据伯努利原理,沐浴液会自动与水混合,再装一个输液器的开关,完美!

网友:
我还没有见过这种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牛掰了,山寨的质量都比小米密封做的好

渣米本来就是山寨好不好...

网友:
防水的密封圈都没有么?可以用硅橡胶胶水,在盖子里图一圈去做密封,。

网友:
没有见过这种设备

网友:
洗手机,原来不是洗那个手机

网友:
这个主板的确容易进水

网友:
这个方法好呀!

网友:
洗手机,烘手机,我以为是洗手机用的

网友:
没用过这个玩意儿

网友:
密封做的好

网友:
通过改装实现了按一下自动出洗手液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