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太阳能热水器改RX8025后走时一天快2分钟。。

楼主(2024-02-26):
家里的太阳能原来一天快0.2分钟的,按照论坛里大神的方法改了8025之后现在一天竟然快2分钟。。

已经拆下2只10pf负载电容和晶振

8025取电来自板载的3.6v充电电池组

研究了一下各位的说法也许可能是电平太高?这块芯片应该是3.3v供电?要串3个二极管在电池正极和8025的6脚之间?如果在该点串电阻应该串多大的?

再补充一下,万用表测试8025的输出频率是正常的

20240228更新

一系列操作之后,最后把原拆下的2个10pf电容装回,目前看是没有快了,需要长时间观察

我先替换了8025测试,依旧是快很多

使用4.2v供电测试8025的波形没有发现异常

8025供电稳定消耗电流为24ua,刚接入时50ua,应该无异常

没查到这款芯片的技术文档,有大佬了解过的吗?

最后再补充一下8025的规格书,根据规格书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我所购买的这家义胜电子的看起来像磨标的并不是带完整的功能之产品,裆燃只是我个人猜测,不负任何之责任

20240228PM更新

发现问题了,下的规格书不完整,VDD和地之间一定要加0.1uF的滤波电容

完整规格书上明确指出禁止将产品用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制造,笑死

非常详细的说明加入滤波电容的必要性,输入引脚的电平对于功耗的影响,以及对输入引脚加入上/下拉电阻的必要性

补充内容 (2024-3-1 12:18):
在8025t上加了外围电路降低功耗之后接入走时还是快,必须保留原晶振的电容,非常奇怪

网友:
朋友真土豪,真清闲呀

网友:
换一块试下

网友:
确实是太闲了....................

网友:
万物皆可盘

网友:
可能是电压高了

网友:
正极串二极管降压试试

网友A:
接晶振位置的那跟线换另一边的焊盘试试

网友:
开发新用途啊

网友:
跟3.6V电压没有关系

网友B:
不懂就问,是太阳能热水器还是电热水器?

网友:
开发新用途

网友:
坛子里RX8025如雷贯耳一样的存在,是哪里出问题了呢????

网友:
又见8025改时钟

网友C:
家里的太阳能原来一天快0.2分钟的,按照论坛里大神的方法改了8025之后现在一天竟然快2分钟

再改的话,有可能是20分钟。

网友D:
你这个太阳能需要移动角度对着太阳吗?为什么需要精确时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家里的太阳能原来一天快0.2分钟的,按照论坛里大神的方法改了8025之后现在一天竟然快2分钟

再改的话,有可 ...

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太阳能需要移动角度对着太阳吗?为什么需要精确时钟》???

你说这个应该是雷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懂就问,是太阳能热水器还是电热水器?

不是核能,是太阳能啊,不是有图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晶振位置的那跟线换另一边的焊盘试试

这是什么神奇的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