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做工不错的,支持天猫精灵的遥控LED控制器

楼主(2024-02-26):
如题,拆下来的做工挺不错的。那个灯板铝板的面积挺大的,照片没拍就拍了控制器。

网友A:
做工确实很不错啊
三个大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工确实很不错啊
三个大电容

这个灯控制器的确可以第一次见5个大芯片的

网友B:
LED控制器用料看着不 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LED控制器用料看着不 错

是挺不错的,不过价格上去了

网友C:
这个控制器的做工用料都挺好的

网友:
看着做工确实不错的。

楼主:
应该是遥控+2.4G无线的,这个灯我估计200起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控制器的做工用料都挺好的

是的  还是变光的比一般灯好很多

网友D:
用料比普通的好,4组独立开关变压器电路。希望多口电源也有独立电路,1路过流保护不影响其它,加4056充电板DIY四串平衡充方便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料比普通的好,4组独立开关变压器电路。希望多口电源也有独立电路,1路过流保护不影响其它,加4056充电板 ...

高手啊,电路我是看不太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