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抽湿机,出风口的风 什么温度?

楼主(2024-02-26):
屋里莫名的潮湿,海鲜市场买了一个二手的抽湿机,开了几个小时,一滴水都没有。出风口的风是冷风,热风,还是常温的?不拆机有没有办法确认是否正常??

网友:
开机一段时间储水盒没有水肯定工作不正常,我的抽湿机出风口感觉比室温会高一点点可能是里面的压缩机运行发出的热量但是室温基本不会升高的。

网友:
出风口,温热.................

接水盘或水管有水

网友:
除湿机的出风口温度是低于进风口温度的,除湿原理是含水蒸气的空气遇冷,水蒸气凝结成冷凝水,所以空气温度是降低的。

网友:
经过运输震荡 估计冷媒泄漏了

网友A:
4楼的说法比较科学,第一,湿度大时不要通风,第二,空调一样可以除湿的。买除湿机就是交了XX税。除非公共场所。

网友:
空调一样可以除湿的。但效果没正规除湿机温度好。

网友:
压缩机式抽湿机进去的风先经过蒸发器,再经过冷凝器,出风口温度会比室温高出来的是热风。

网友:
抽湿机现在有两种,一种半导体制冷片,一种是压缩机

网友B:
其实空调制冷就可以抽湿了,只不过在室内要忍耐低温

楼主:
引用 网友A:
4楼的说法比较科学,第一,湿度大时不要通风,第二,空调一样可以除湿的。买除湿机就是交了XX税。除非公共 ...

空调是能除湿,但是排水管接到了室外,现在冬天流出去的冷凝水都冻在排水管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空调制冷就可以抽湿了,只不过在室内要忍耐低温

空调是能除湿,但是排水管接到了室外,现在冬天流出去的冷凝水都冻在排水管里了。用不了多久,就冰堵了。。

网友:
除湿机性价比要比空调好,买压缩机制冷的。帕尔贴效率差一些。
出风口温度比室温高,压缩机的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