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46en跑RDT问题

楼主(2024-02-26):
2246en 8贴4CE 1T容量,正常不跑RDT可以正常开卡成功,测速也正常(但没跑圈),但跑RDT总是有问题,跑RDT时两灯交替闪,但后面就一直是2灯同时快闪,跑rdt时电流是0.05A也不知道正常不,颗粒是非常烫的,请教一下是怎么回事!谢谢了

楼主:
直接开卡 跑圈正常,好像还不掉速!

网友A:
那就是rdt固件不合适,很多工具都是拼凑起来的

网友B:
两灯交错闪烁是正在运行,两灯同时快闪是测试不通过,两灯常亮是通过。RDT刚开始的时候电流就是很低,中间开始跑的时候电流会比较高而且会跳变,结束的时候电流就很低基本不变,RDT运行颗粒烫手是很正常的情况,楼主你第四张图报错可能是没有清空颗粒的原因,最好找个清空架把所有颗粒全部清空后再上板子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直接开卡 跑圈正常,好像还不掉速!

都带缓存了 怎么可能还会掉速~~
你这啥颗粒 有CE ID?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灯交错闪烁是正在运行,两灯同时快闪是测试不通过,两灯常亮是通过。RDT刚开始的时候电流就是很低,中间 ...

支持!!!!!!!!

网友D:
从rdt的结果来看,ch1 ce3的这个ce是有问题的,但竟然跑圈过也是让人匪夷所思。

建议做2项检查:
1、量一下所有ce跳线,是否全为0Ω,短接是否到位。
2、可以尝试重植下主控,排除主控某个焊盘虚焊的嫌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rdt固件不合适,很多工具都是拼凑起来的

试了很多固件都不行哦!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灯交错闪烁是正在运行,两灯同时快闪是测试不通过,两灯常亮是通过。RDT刚开始的时候电流就是很低,中间 ...

谢谢!回头我试试,46EN直接清需要修改配置文件吧,我不想拆颗粒清空了,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rdt的结果来看,ch1 cd3的这个ce是有问题的,但竟然跑圈过也是让人匪夷所思。

建议做2项检查:

先前我也是觉得有个颗粒有问题,但测速也没问题,后来跑圈居然也没问题,真是搞不明白,回头我按你建议再试试吧,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带缓存了 怎么可能还会掉速~~
你这啥颗粒 有CE ID?

闪迪 15131-128G CE ID:453CA5937ED0,453CA5937E50

网友:
都没看到RDT ECC设置的是95bit吗?MLC颗粒ECC一般都10~20吧

楼主:
感谢上面 fanallen 大佬提醒,确实是个CE跳线是10K出的问题,换了就OK了。也非常感谢各位的回贴,谢谢了!

网友:
ecc可以调低一点,90太高了跑了也跑不出来的

网友:
ECC设得不对,要25左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