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想买个显示器,如何选择最优?

楼主(2024-02-26):
目标是24-27英寸,不想多花钱,不玩游戏,主要就是日常上网+文字处理+网站看视频。要求必须有保护视力的作用,滤蓝光+无频闪(能在TUV查询到认证是先决条件)。

有人说27英寸的用1080比较模糊,一定要2K才合适,不知是不是真的。
如果模糊,就只能24英寸+1K了。
找来找去,找到两个,海信的24N3G,27N3G,联想的S25E-30 小新25.都有硬件滤蓝光认证。
感觉海信的刷新率太慢了,14MS。
联想的有人说是智商税。
找到一个DELL的D2421H,查询是软件滤蓝光,不考虑。
有朋友在用上述显示器吗,给个意见。谢谢。

网友:
点距....尽量找点距最大的

网友A:
人老了,小屏高像素的2K屏,字是真小,太费眼了,就是得找点距大的。

网友B:
我用的是带鱼屏你试试LG的

网友:
其实27以下,1080足以,超过27就必须2K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带鱼屏你试试LG的

带鱼屏        带鱼

网友:
27寸1080分辨率是不会糊的但是颗粒感明显。

网友:
人老了,字太小就看着吃力。就喜欢32寸,然后用1920X1080分辨率

网友:
普通使用选择32寸,面子大看的舒服!价格也不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带鱼屏        带鱼

21比9的带鱼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人老了,小屏高像素的2K屏,字是真小,太费眼了,就是得找点距大的。

字体大小不是可以设置吗?

网友:
感觉24 1080最舒服

网友:
24寸1080完全够用,27上2K,32上4K,根据需求和显卡选择刷新率

网友:
     关于滤蓝光,总觉得噱头的成分比较大,比如,比如三基色里缺少了蓝光,就无法合成白色,蓝光成分少,就必然发黄。
    但是眼镜店一个小实验颠覆了我的认知,蓝光的小手店光线通过镜片,蓝光全被挡住了,神奇的是透过镜片看白色东西还不偏色。后来我想了下,那个镜片应该是可以滤除和那只小手电一致的窄带蓝光,而对整个蓝光谱影响不大,所以看东西不偏色,真难为了生产厂家了啊,但没有资料说明哪个波段的蓝光危害最大,且滤除的刚好是那一段蓝光。
    另外,户外自然光绝对强度是显示屏十几倍到几十倍,医生说多户外对眼睛有好处,没忽悠吧,毕竟猴子是在户外进化成人的
    个人觉得显示器还是要以视觉效果好为准,所谓赏心悦目,别被带偏了

网友:
比较喜欢24 1080P

网友:
建议硬件过滤蓝光的显示器,使用感觉眼睛视觉疲劳不会太快,尤其看背景都是白的的文档比较明显

LED白光通常是通过使用蓝光LED和黄色荧光粉(或其他荧光材料)的组合来实现的。蓝光LED发出的蓝色光经过荧光粉时会被部分转换成黄色光,而混合后的蓝光和黄光会产生白光效果。这种技术称为蓝光激发的白光技术,它是LED照明中常见的一种方式。

然而,正如前面提到的,蓝光可能对眼睛造成不利影响,因此在设计LED照明产品时,制造商可能会考虑减少蓝光的比例,以减轻对眼睛的刺激。

网友:
27寸1080P肉眼可见的颗粒,其实小米、飞利浦、AOC、LG、三星都可以。

网友:
大尺寸就不要用分辨率低的,我24寸1080P的感觉颗粒比较明显了

网友:
趴在桌子上用24 1080
靠在椅子上用27 2k

网友:
办公室里什么品牌显示器都有,从实际观看情况来看,国产品牌显示器看久了都眼睛痛(累),唯DELL显示器看久了眼睛无不舒服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