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博朗耳温枪6520温感探头维修请教

楼主(2024-02-26):
昨天再用博朗耳温枪6520的时候 突然就屏闪报错 并且发出四声滴滴声 然后就是不停闪灯 拆开机子 发现温测温探头脱焊掉下来了 请教各位这种焊点背靠背链接的 可以用热风枪吹焊么?

网友:
用铁板烧,上锡浆焊上即可……

网友:
不可以,用烙铁最好。

网友:
我的是测出的温度比别的正常温度低1度,是什么原因。

网友:
请问一下,这个传感器需要怎么拆下来?

网友:
请问一下,这个传感器是怎么拆下来的??

网友(2024-06-12):
你好,我也遇到这个问题,请问搞定了吗?怎么弄的?

网友:
上点中低温锡浆,用风枪吹就是了,温度不要太高,或者点吹,一熔就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