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一个被折的 金士顿 U盘

楼主(2024-02-26):
这折的力度可不小,好在PCB没内伤,只伤了USB插头

网友:
无大碍 还好

网友:
上下方向受力,,,得多大力。。碰这类牛人,前置U盘接口,要设计从下往上插入,

网友:
不是正常碰到的,又是别的重物砸上的吧

网友:
板子没坏还好办。

网友:
这是常见的,可以修复

网友:
USB插头很多,可以换一个。

网友:
这个金士顿竟然不是假的

网友:
还好碰一软弱的U口,要不pc版必坏!万幸

网友A:
不用换,反向扳回去就可以用了嘛!用力要小心

网友:
打折啦打折啦!优惠大酬宾!

网友:
换个U头就好了

网友:
经常给儿子修这种USB头受伤的U盘(班级电脑USB接口位置留的不合适,经常有同学拉动黑板时撞到U盘)

网友:
不影响使用

网友:
有一个同款,原来这么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换,反向扳回去就可以用了嘛!用力要小心

我看行。一块h310m+一颗9100f不开机,debug灯亮cpu,拆下来u一看 带三角形标记那个角都翘起来了,一眼就觉得是这颗u挂了(装机不是偶装的),随手压平了一点再放上去还是不亮。 从其他电脑上摘了一颗同代的u还是不亮,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把这个翘角的u装到另一块主板 竟然正常开机,经过两次摧残竟然还坚挺着

网友:
还好PCB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