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教] 拆希沃seewo一体机教学平板Giada 傑拓 ops插拔式電腦 JT-P260-B 3451-CW V2 JHS696-21...

楼主(2024-02-26):
拆希沃seewo一体机教学平板Giada 傑拓 ops插拔式電腦 JT-P260-B 3451-CW V2 主板是JHS696-21-A50 芯片組是LG1155+H61

有一個獨特的JHAC按鍵,聽說是物理遠程芯片,左下是外接電源的插口,網上大概50元一個,買了台達代工的神州筆記本電源火牛,測試了聯想itx的那個19v,也能用,
右下的電源開關,直接按就可以開機,但是這邊是背板,使用起來不方便,所以看到前面能接線開關,就考慮了搞個開關在另一頭
左上還有閒置了一個wifi天線孔,看到網卡還有一個天線接口,所以也補上了

上下蓋板

拆走機械硬盤hhd,可以看到下面的wifi芯片和內存插座,只能插一條內存,果斷升級為8G

拆下wifi芯片,下面有一個sim卡的汗接口

風扇下面能看到 芯片組是LG1155+H61

看到m2接口,剛好可以用上閒置的16G固態盤,分區10G給系統裝win7,去除虛擬內存和休眠還剩2G,用來看高清夠了

主板整體,SATA接口有兩個,可惜設計不佳,90度插頭無論插那個,都會遮擋另外一個sata口

接口另一頭,還有一個我atx1電源接口,不知道是給cpu供電的,還是充當主機電源使用的接口

還有個前面板插座,可以插電源開關按鍵,重啟按鍵和主機、硬盤燈,剛好這邊的電源口也是空置的,所以為了方便使用,買了個按鍵

後來買的內存,說是三星全新芯片,後面都劃成這樣了,不過能正常使用,懶得計較

感覺不是三星正品,之前買的三星8G都不是兩層高的

按鍵組裝容易,無需焊接都可以,因為有穿線孔和金屬套件,還送了熱縮膠

2.5元的按鍵,加上天貓的福氣紅包,相當於免費,送線和熱縮膠,7mm孔徑,能安裝到空置的電源孔上

不用杜邦接口也可以直接插上

ops接口,連接觸摸一體教學機器的,還能插一些ops擴展板,充當面板或者背板使用,也就是前後都能開機都能插

最便宜的是28元就有,至少能擴展出多幾個usb口,還有音頻口,甚至hdmi和電源口,可惜都是裸露板,直接使用不好看,同時不安全,如果有密封盒子的話,就會考慮考慮

wifi芯片,貌似很古老的2.4G版本芯片,可以替換更新帶5G的,有的還能集成藍牙

利用閒置的杜賓線+老路由剪下的LED組成使用

效果還可以

這樣放是簡潔的前面板

win7 64位系統+16Gmv SSD硬盤 +8G物理內存(設置了6G做虛擬硬盤,再把虛擬內存設置到虛擬硬盤上,128m-512m動態大小,還有解壓的臨時文件啊,下載文件,瀏覽器臨時文件啊),硬盤同時啟動壓縮功能,測試的分數就顯卡比較低

网友A:
希沃很厉害啊,很多学校都是用它

网友B:
这个搞个黑苹果,当个播放器什么的,是不是很好

网友C:
主板整體,SATA接口有兩個,可惜設計不佳,90度插頭無論插那個,都會遮擋另外一個sata口

网友D:
最重要的是系统和里面的软件,教学电脑的软件包括了全课程的资料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主板整體,SATA接口有兩個,可惜設計不佳,90度插頭無論插那個,都會遮擋另外一個sata口 ...

我仔细看半天没看到SATA在哪...

==========

网友:
能否扩展到普通显示器上使用啊

网友:
都是固态电容,还可以。

网友:
单网口的,可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重要的是系统和里面的软件,教学电脑的软件包括了全课程的资料

希沃的软件到处都能下载
白板装个插件就能让普通电脑免登录进白板模式

网友F:
高中学校有个H110芯片组的
接口比这少很多,6个usb,1个hdmi,1个网口,1个重置,2个音频,没有无线
aida64显示有机箱入侵检测没敢拆

网友:
引用 网友F:
高中学校有个H110芯片组的
接口比这少很多,6个usb,1个hdmi,1个网口,1个重置,2个音频,没有无线
aida64 ...

6个USB应该是mt41或者43。没有入侵检测,放心拆。

网友:
sata口1用直插用刀割换到另一个方向,典型的工控机主板 当电脑用性能有点弱刷个巴托塞拉当个游戏机玩吧

网友:
这东西贵不贵?

网友:
楼主是台湾人还是香港人?用了繁体字。

网友:
这玩意也就软件贵,硬件很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希沃很厉害啊,很多学校都是用它

是的,他的這個方案維保容易,貌似特別是JHAC的專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搞个黑苹果,当个播放器什么的,是不是很好

這配置能黑蘋果麼?可以考慮考慮,畢竟我現在用來看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重要的是系统和里面的软件,教学电脑的软件包括了全课程的资料

是的,軟件方面的研發更不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仔细看半天没看到SATA在哪...

==========

沿這紅色的扁線找。。。。。忘記拍拆下來的圖了,反正有一個是被遮擋的,除非不用90度的彎頭插,電源就是閒置的那個插口